飞机前后晃动或是无法离地,舵机引发的奇怪故障

楼主(2020-03-21):
450像真机,配四桨头,k8,起飞的时候老是晃来换去,感觉是升力不够,螺距过大了,于是测螺距,搞油门曲线,换小马达池,包括动力电池,调k8,无解,都是离地前后晃动,搞了几天,又发现油门到50%还离不地,开始怀疑是不是螺距尺坏了,给了错误的螺距,最后发现,原来是ELE舵机坏了,在地面静态测试正常,但是动态的时候压力出来就只能动一点点,或是干脆不动了,所以前面起飞后倾,k8修正,变前倾,这样就晃来晃去了,后面无法离地,是因为ele都不动了,只前面两舵机在上抬,变成在地面真压脚架了。故障发现,給大家引以为戒

网友:
舵机坏不坏都不知道了?

网友:
一般设置油门55%左右才能离地吧

网友A:
只能说你太不细心了,这点事情起飞都要检查的

楼主:
重点是地面静态测试舵机是正常的,起飞有压力了舵机才不正常

网友:
这种现象还真是少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说你太不细心了,这点事情起飞都要检查的

不是高手哪能发现问题哦
来自微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