凤凰模拟器

楼主(2020-03-21):
现在4.0和5.0还有5.5l建立3D地图都会出现黑屏也就是黑夜,我已经调整过时间段了为啥还是这样请问有谁遇到过?目前5.0联机不卡

网友A:
用5.0建过多个飞行场地,没有遇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5.0建过多个飞行场地,没有遇到过

不知道哪里设置到了,我重新卸载重装都一样

网友B:
不知道你是怎样的电脑配置,出现黑屏或者抖屏失控等一般是电脑显卡的问题;例如某些没有独立显卡或显卡性能较低的就会出现这问题。解决办法是降低显示品质,例如从1024降到800又或者将帧数降低。
但这种也只对2D画面有效,对3D的没有效果的。
跟本的解决之道是上中高端的独立显卡。这个对笔记本电脑来说几乎不可能。只能是换个高大上的笔记本电脑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是怎样的电脑配置,出现黑屏或者抖屏失控等一般是电脑显卡的问题;例如某些没有独立显卡或显卡性能 ...

5年前的老机子独立显卡不知道能不能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5年前的老机子独立显卡不知道能不能换

你这是带独立显卡的。

网友C:
升级一下电脑吧,哪怕是再加一条内存!

网友:
各位大佬,凤凰模拟器在哪下载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升级一下电脑吧,哪怕是再加一条内存!

内存现在4G不跑大游戏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升级一下电脑吧,哪怕是再加一条内存!

就是不知道显卡能不能换

网友D(2022-03-31):
引用 网友A:
用5.0建过多个飞行场地,没有遇到过

我也用凤凰模拟器自己编辑过地图、保存后进入地图、也是全部变成黑夜、甚至水和树都变成了随机的、能否请老师指点一下如何改地图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用凤凰模拟器自己编辑过地图、保存后进入地图、也是全部变成黑夜、甚至水和树都变成了随机的、能否请 ...

可以建一个空的场景,六个面的图片随便选,用完全白板都无所谓,定义好最基础的地面,就可以当场景飞了,当然这种场景除了撞地不会有任何障碍物,但用来做测试很合适。如果这样最简场景显示都有问题,那绝对是显卡的问题了,在排除显卡问题的情况下,换成真实图片,逐步添加障碍物,以便找出是哪一步出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