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原来用在穿越机上的电机放到后推固定翼上出现的问题。

楼主(2020-03-21):
天佑中华,相信我们马上就能回复正常生活廖
最近组飞翼,需要一个无刷,就拆了一个退役的穿越机上的CCW 飓风 2206 KV1900.
原先在穿越机上用反浆,现在后推上正桨。拆下来测试过,很正常,非常顺滑。
上了飞翼,飞了一次,小炸,确定没伤到桨和电机,但发现电机,用手空转,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,好像有磁阻,不是轴承坏了的感觉。上电好像转速也没有什么大影响。
这个和受力方向有关系吗?穿越机上受轴向外的拉力,飞翼受轴向内的推力?

网友A:
感觉有阻力,检查转子是否变形、轴承是否顺畅、线圈是否完好。

网友B:
检查一下是否电调设置了刹车。

网友:
估计是刹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是否电调设置了刹车。

谢谢,不是刹车的原因,磁阻的感觉是断电的情况下,用手转电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有阻力,检查转子是否变形、轴承是否顺畅、线圈是否完好。

谢谢,那个飞翼电机座是粘上去的,,,偷懒不行拆下来研究,先发个贴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。

网友:
能飞就整就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