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ji畅飞套距离200米?

楼主(2020-03-21):
为什么我dji 畅飞套飞200米遥控,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。不同的地方,两格天空端都这样。

已经设置为眼镜录720分辨率。功率700了。
难道是我给眼镜供电用的电池是3s的原因吗?

楼主:
眼镜四个天线没有对应编号吧,随便装就行吧?天空端天线直接按卡进去就可以吧,没有对应吧?实在不知道哪儿问题了

网友:
必须开fcc模式功率解锁1200mhw还要解锁8频段,具体操作看b站教程。解锁后的700mhw和没解锁的完全不一样。
还有可能就是天空端电压不对,有的人接的5v电压,天空端不能正常工作。
以上问题解决,1200mhw城市内飞一公里没问题。

网友A:
天空端5v不工作,证实了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解锁以后好很多,现在我的非大疆遥控成短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天空端5v不工作,证实了

怎么处理就工作呢,老师能说明白点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天空端5v不工作,证实了

能启动,但是飞出几米后图传就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能启动,但是飞出几米后图传就掉了

具体是什么原因,如何处理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处理就工作呢,老师能说明白点吗?

接动力电,4s。6s的话,得看你飞控或电调有没有9v输出。

网友:
其实有个500米就不错了 远了怕 图传丢失  秒炸了

网友:
大疆天空端接入电压是7.4—17.6v,有的飞控只有5v电压输出只能接电池。但如果接电池上6s又超出天空端上线电压。
具体处理可以接个降压模块。
有人说飞控上9v电压输出不稳定,大油门时可能出现掉信号。所以我就直接接电池,2306电机和1507电机不上6s电池一样很暴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动力电,4s。6s的话,得看你飞控或电调有没有9v输出。

飞塔用的是翼飞  F4+35A四合一飞控电调 两层迷你飞塔。按理说没问题吧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解锁以后好很多,现在我的非大疆遥控成短板了。

为什么成短板了?1200W是对应的眼镜图传呀,遥控是没有增加的,听说黑羊控比原厂DJI控距离远的多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飞塔用的是翼飞  F4+35A四合一飞控电调 两层迷你飞塔。按理说没问题吧?

没问题,4s动力电供给天空端就行啊,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4s动力电供给天空端就行啊,是吗?

眼镜和飞机都用的是3s电池,是不是眼镜用3s供电发功率不足啊。但是300米遥控信号也就红了。应该还是天空端的问题吧

网友E:
前一架飞机已经飞丢,200米断图传,开的1200功率,温控on,经过各方大佬解惑,总结出以下几点。
1,不要用DJI遥控,那玩意比较坑爹,听说经常失控,自己配其他遥控和接收机。
2,天空端供电不要用3s电池,会出现电压不足断图传的可能,另外如果不是天空端直插的飞控,最好不要用飞控给天空端供电。
3,自动温度控制调成off,否则过热会自动调节功率到25。
4,加装GPS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成短板了?1200W是对应的眼镜图传呀,遥控是没有增加的,听说黑羊控比原厂DJI控距离远的多???

都增加了,开启fcc模式后遥控信号比模拟信号强很多。可定是先掉图传信号后才会掉遥控信号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眼镜和飞机都用的是3s电池,是不是眼镜用3s供电发功率不足啊。但是300米遥控信号也就红了。应该还是天空 ...

眼镜端也是7.4-17.6v供电。看说明书哦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前一架飞机已经飞丢,200米断图传,开的1200功率,温控on,经过各方大佬解惑,总结出以下几点。
1,不要用 ...

第一点我感觉恰恰相反,大疆控比我的frsky距离绕射稳定都好太多,同样的环境和飞法从没失控过,而我frsky失控摔机过多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眼镜端也是7.4-17.6v供电。看说明书哦!

看了,所以觉得3s给眼镜供电也没问题。有人说要用4s给眼镜供电。还有人说必需4s给飞机供电。还有人说必需解锁700功率,只在眼镜里设置为700功率是假的。还有人说飞控不是V5输出,天空端不工作,6s一下的电池天空端直接接电源上。直实在找不到问题了。。。我飞机和眼镜都用的是3s电池。实在不清楚哪儿问题了。希望dji皇家御师能系统给大家回复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成短板了?1200W是对应的眼镜图传呀,遥控是没有增加的,听说黑羊控比原厂DJI控距离远的多???

因为我的控不是大疆的控,是个以前飞固定翼的地平线 dx7,,现在图传距离比我的控远,图传信号还很强,但是控缺有些丢包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,所以觉得3s给眼镜供电也没问题。有人说要用4s给眼镜供电。还有人说必需4s给飞机供电。还有人说必需 ...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看了,所以觉得3s给眼镜供电也没问题。有人说要用4s给眼镜供电。还有人说必需4s给飞机供电。还有人说必需 ...

供电在7.4—17.6V之间稳定就没问题,然后就在b站找视频解锁啊。眼镜端解锁8频段,天空端解锁fcc模式。这二步做完就OK了。这么简单的问题搞那么复杂呢。
眼镜端不解锁图传信号不好,天空端不解锁遥控信号不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第一点我感觉恰恰相反,大疆控比我的frsky距离绕射稳定都好太多,同样的环境和飞法从没失控过,而我frsky ...

求教,如果和 900m 高频头比呢? 大疆控妥还是900m妥?

网友:
翼飞有-D飞控直接对接天空端的,9V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供电在7.4—17.6V之间稳定就没问题,然后就在b站找视频解锁啊。眼镜端解锁8频段,天空端解锁fcc模式。这 ...

确实是这样啊,今天晚上回去解锁。。
核心应该还是得解锁,解锁后得700和没解锁前得700功率差距也很大吧。

要不然,1万元弄的这套东西,飞200米,也是尴尬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这样啊,今天晚上回去解锁。。
核心应该还是得解锁,解锁后得700和没解锁前得700功率差距也很大 ...

我眼镜都是2S供电(两颗18650或者肥鲨电池)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供电在7.4—17.6V之间稳定就没问题,然后就在b站找视频解锁啊。眼镜端解锁8频段,天空端解锁fcc模式。这 ...

老师,已解锁,功率可以到1200,也有了8频道。今天飞行400米,遥控距离一直很好,没出现过红色。
但是眼镜里显示飞机信号还是250米会出现红色,也就是2格信号。

我在想是不是必须天空端里又插卡,卡里有那个文档才能一直飞机信号好?
还是解锁后,天空端里有没有内存卡,有没有那个文本,信号都是一样的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老师,已解锁,功率可以到1200,也有了8频道。今天飞行400米,遥控距离一直很好,没出现过红色。
但是眼 ...

解锁后就和卡没关系了,文件可以删除。无遮挡情况下200米低空掉一格信号属于正常。天线方向和飞机遮挡都有可能掉信号,还有可能就是旁边有强干扰。你说的250米掉红,应该是有一栋楼的遮挡,或者是穿树林时才会出现。
我在城市里拉距,高空无遮挡一公里,有时信号掉到剩一格时飞机转个向就多了二格信号。如果卡的存储速度不够,可能出现录像突然中断,或者眼镜端突然不显示osd的情况。这个视频只录了一半就因为天空端的卡速度不够直接断了录像。我这里还封着呢,淘宝店都不发这边,也买不到卡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解锁后就和卡没关系了,文件可以删除。无遮挡情况下200米低空掉一格信号属于正常。天线方向和飞机遮挡都 ...

我确实飞的比较低,都在10-20米,30-50米高信号就没问题。谢谢老师的指导,还有个问题,眼镜录像的话只能录720p的? 1080p必须把卡插到天空端用天空端录像吧?

网友H:
200红应该是有遮挡或者飞太低。我的感觉200米要有楼挡住才会红。有小山挡住几十米也会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200红应该是有遮挡或者飞太低。我的感觉200米要有楼挡住才会红。有小山挡住几十米也会红

可能飞的太低了吧,就飞10米一下顺着地面飞那种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确实飞的比较低,都在10-20米,30-50米高信号就没问题。谢谢老师的指导,还有个问题,眼镜录像的话只能 ...

是的,眼镜端录像是720的,而且低延时模式时二边都是模糊的。天空端录像是1080和720选择,但一定要用最新的高速sd卡,否则容易出问题。遥控器左轮可以控制三种显示模式,右边滚轮可以代替眼镜的控制键。一些功能看说明书慢慢摸索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的,眼镜端录像是720的,而且低延时模式时二边都是模糊的。天空端录像是1080和720选择,但一定要用最新 ...

老师,你人真好,哈哈哈

网友:
如果这么近就有问题,看看天空端的线是不是接的对,电压太低射频发射功率不够,还有检查眼镜和天空端的天线有没有安装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