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看看这个螺丝胶还行吧

楼主(2020-03-21):
网友免费赠送的螺丝胶。低等强度。大神看看应该还可以吧

楼主:
五分钟后高强度

来自微站

网友A:
厌氧胶这样看不出的,找个螺丝螺帽一试就知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厌氧胶这样看不出的,找个螺丝螺帽一试就知道。

嗯嗯!对头
来自微站

网友:
厌氧胶就是讨厌氧气的胶水,没有氧气才能固化

网友:
这能看出来啥啊,实际找个螺丝和螺母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是试机油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