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商油机起落架上面的机米螺丝容易松动怎么办

楼主(2020-03-2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能不能打螺丝胶

网友:
打了螺丝胶就再也取不出来。我是这样做的,把钢丝腿与机米螺丝接触的地方磨条沟槽就能有效的解决松动问题

网友:
为啥不能螺纹胶?有强有弱的

网友:
中强度螺丝胶啊,很牢固,很好拆

网友:
先试着换几颗新的吉米螺丝试试能不能解决,如果是内丝变大还是脱,你这个位置没必要用吉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