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DS A5咨询

楼主(2020-03-21):
最近想入一架KDS A5 价格设计都还不错,但是也听说有一些小问题,先请教一下论坛的大佬A5还存在哪些问题,都怎么解决的,尾巴的问题是不是换了厂家的改进件就解决了。

网友A:
本来想说 TG520它不香吗? 但是考虑它价格升到2480  确实不怎么香了~!   不过A5也不怎么推荐   问题多多 没几个人能爽飞的  尾巴换飞越妙的一体尾波箱  听说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XL550也是个不错的选择!

网友B:
尾巴改了飞越的一体化波箱,a5超级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尾巴改了飞越的一体化波箱,a5超级香。

意思是除了尾巴能算问题,其他都不算是吗

网友:
买xl550吧,kds的飞机算了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除了尾巴能算问题,其他都不算是吗

就尾巴,其它没问题,关键是飞越一体化尾巴非常便宜好看,尾桨夹这些用回kdsa5的,很棒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尾巴,其它没问题,关键是飞越一体化尾巴非常便宜好看,尾桨夹这些用回kdsa5的,很棒

已经下单了,回来坎坷

网友C:
问题有点多,之前郭总重新做了尾压带轮也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现在主要问题是跳齿,跑皮带等一系列与皮带的问题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问题有点多,之前郭总重新做了尾压带轮也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现在主要问题是跳齿,跑皮带等一系列与皮带的 ...

按道理说,跳齿的问题应该有压带轮就没问题,是因为尾轮直径小吗?
飞越的没有压带轮不存在问题吗?

网友:
同价位有飞越550,富丽505,tg520,还有就是a5改飞越尾巴,另外还有kds 550。

网友:
妙550换了25尾管,其他全原配件,没任何OP,目前飞12S,KDS550OP了飞越的尾波,X5的双推,目前飞6S,都挺好的,妙对眼睛不好的我来说飞远了姿态不太好辨认,飞起来没问题。目前就这两台,550做练习机,炸了不心疼,配件便宜。妙拿来舒服飞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道理说,跳齿的问题应该有压带轮就没问题,是因为尾轮直径小吗?
飞越的没有压带轮不存在问题吗?
...

我是听别人说的:
1)kds A5那种大梯形齿皮带高速运动时会和皮带轮的 齿 发生较大的冲击,冲击使的皮带齿有向上跳动的趋势(第1点是听说的,下面3点是自己分析的)。
2)A5尾皮带轮直径偏小(仅比亚拓500x的大1mm)。
3)我的A5安装上新的压带轮后50%油门,皮带会明显发热,压带轮也会明显发热,发热后皮带会变软容易拉伸。发热原因难以界定,我不确定这情况是不是我的个例。感觉是压带轮有点过了,憋住了皮带。
4)尾皮带轮法兰边(导向边)之间的宽度比皮带的7mm宽度还要宽出不少,压带轮宽度不够,高速运动时皮带在尾皮带轮左右摆动,加上1)、2)和3)的作用就会跑皮带(皮带从尾皮带轮中脱轨出来)和跳齿(尾部因为压带轮基本不再跳齿,但是主皮带轮开始跳齿),甚至断皮带。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,飞机都差不多

网友:
为啥要买A5呢?买其他不香吗

网友:
千万万别买,事情多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本来想说 TG520它不香吗? 但是考虑它价格升到2480  确实不怎么香了~!   不过A5也不怎么推荐   问题多多  ...

~4480 RMB 😂
https://www.tronhelicopters.de/? ... -Testkategorie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~4480 RMB 😂
https://www.tronhelicopters.de/?cat=c1_Tron-5-5-Kit-Testkategorie.html

什么鬼?四十五张东方红的毛爷爷?你是认真的吗?

WTF? Fortyfive pieces of bright red Grandpa Mao? Seriously?[From google translation]

网友:
只有我觉得A5性价比还不如A7吗?????
觉得电装贵的话咸鱼慢慢收呗,天天蹲咸鱼,总有看见大白菜的时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