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电调怎么焊线啊?

楼主(2020-03-21):
abc是接电机线

但是信号线至少是2根一般是3根  红黑是电源线 那黄的和谁能组成信号线啊

这应该是穿越机用的什么接bec的电调吧 如果单独用在固定翼上怎么接线啊 请大神赐教  接22系列的电机问题都不大吧

下面这个充电宝拆下来的模块可以当什么bec吗 很轻的 把两个接口拆下来 焊上输入输出应该可以吧 不过这是2节18650的充电器 不知道是不是并联的 如果只是3.7v升5v的话那可能就不好使了

网友A:
GND 和VIN接电源,中间的Y接接收机,本来就是共地的东西,少一根地线没关系,如果想加一根地线可以在GND上增加一个线,和Y组成两个线连接到接收机

网友B:
ABC直接无刷电机三根线,红黑是电源线,黄黑线组成信号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ND 和VIN接电源,中间的Y接接收机,本来就是共地的东西,少一根地线没关系,如果想加一根地线可以在GND上 ...

明白了 感谢啊  那这个信号线没有正极 怎么给接收机供电啊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BC直接无刷电机三根线,红黑是电源线,黄黑线组成信号线。

明白了 感谢啊  那这个信号线没有正极 怎么给接收机供电啊 ?

这个你看元器件有没有20A啊 不知道2216用着费劲吗

网友B:
这个电调是多轴上用的,不合适固定翼飞机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调是多轴上用的,不合适固定翼飞机用。

是不能用吗?这个很轻啊 比那种30a 40a的很大个的轻便很多 为什么不能用啊 会烧吗?

网友B:
是很轻,但是它没有稳压5V输出,要在固定翼上用你就得给接收机加接5V--6V电源。

网友C:
用在固定翼需要另外给接收机供电,接个5v的ube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很轻,但是它没有稳压5V输出,要在固定翼上用你就得给接收机加接5V--6V电源。

好吧  我好像买过那种输出是5v的那种小板板 我从电调上再接出来一个地线和正极 接到我这个小板板上就行了吧 小板板输出的正负极加上电调的信号线组成3根线就行了吧 电调就不用接出来负极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在固定翼需要另外给接收机供电,接个5v的ubec

好吧  我好像买过那种输出是5v的那种小板板 我从电调上再接出来一个地线和正极 接到我这个小板板上就行了吧 小板板输出的正负极加上电调的信号线组成3根线就行了吧 电调就不用接出来负极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在固定翼需要另外给接收机供电,接个5v的ubec

用这个可以吧 2s以上都能降到5v

网友:
接收机需要5v直流,那你家就创造一个5v直流给它咯,另外注意5v直流的最大电流能力,起码1-2a,太小了带不动舵机,等着炸鸡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这个可以吧 2s以上都能降到5v

可以的

楼主:
谢谢了 降低成本了

网友D:
这个电调接飞控的。直接接收机还差电源线,中间的是信号线。电调估计是没有5伏输出的,需要外接BEC 给接收机供电才可以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调接飞控的。直接接收机还差电源线,中间的是信号线。电调估计是没有5伏输出的,需要外接BEC 给接收 ...

谢谢大佬 我已经搞定了 用舵机已经让2212电机转起来了 最大负载电调微温 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:
信号线一条。

网友:
共地的,你可以从黑色电源线那里引一根地线出来

网友E:
充电宝的那个电板应该一面是3.7升5伏的,另一边是5伏降4.2伏充锂电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充电宝的那个电板应该一面是3.7升5伏的,另一边是5伏降4.2伏充锂电的。

嗯 看意思不能用 还是网上直接买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明白了 感谢啊  那这个信号线没有正极 怎么给接收机供电啊 ?

你这电调没有BEC的吧,当然不能给接收机供电啦

网友:
y信号   红的+ 黑的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