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吹塑纸做的橡筋飞机

楼主(2020-03-21):
用一根钓鱼竿玻纤管做机身,1mm厚的吹塑纸撕开为两层,每层厚度大约0.5mm,加上1×1的轻木条做翼梁和翼肋,螺旋桨也用吹塑纸来制作。整个飞机重量3.5克,加上0.5克的橡筋,飞行重量4.0克

室内试飞视频,因为空间较低,所以飞机调整为先盘旋向下俯冲,然后再重新爬升,尽量争取能多绕一些橡筋,得到较长的留空时间。

室外无风天气绕200多圈橡筋飞行视频

网友:
真厉害 超出想象

网友:
玩橡筋动力的都是高手!!!

网友:
这橡皮筋太牛了,牛皮筋!

网友:
厉害厉害!!!向前辈致敬!!!

网友A:
我有个愚蠢的问题,落楼顶上怎么办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愚蠢的问题,落楼顶上怎么办?

只是觉得无风,飞机不会飞远,真没想过这个问题,但放手后的确后悔了,好在动力时间不长,最后结果也很幸运。

网友B:
看了您的资料,很不错!提一个问题?模型的重心设置在何处,提一个改进意见:模型机翼改用桐木条蒙保鲜膜,使得整体更轻更挺,飞行时间会更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愚蠢的问题,落楼顶上怎么办?

这类模型试飞时,注意调整舵面的角度和主机翼的好扭程度,飞行半径和高度合适;尽量离楼和树木远些,皮筋动力也不要一次上到最大,飞行时观察效果,多做几次调整,你担心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您的资料,很不错!提一个问题?模型的重心设置在何处,提一个改进意见:模型机翼改用桐木条蒙保鲜膜, ...

随便做来玩的,如果是我的4克轻木飞机,机翼面积比现在这个要大将近一倍,那是分分钟要飞走的,室内飞机还是在室内玩才安全。保鲜膜太重了,青少年赛的P1D-P飞机还可以,锦标赛F1D-P和世锦赛的F1D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确实很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愚蠢的问题,落楼顶上怎么办?

这是当前青少年航模活动的瓶颈,我国城市化发展不平衡,现阶段大多数城市高楼大厦林立,适合模型飞行的场地越来越少了。放飞模型落到楼顶上的概率并不小;根据实际地点,能取回的注意操作安全,不能取回的记取教训:观察场地、风向、模型调整、放飞位置调整等等。

网友:
LZ请问吹塑纸那里能搞到?

网友C:
淘宝网和大型文具店可买到吹塑紙,双层的那种太软不能用,单层厚度在1.2mm可用,也要尽量选硬一点的.同一家店铺里不同颜色的吹塑纸往往硬度不相同,购买吋要注意.

网友:
不錯。我也做過。一次性桌布機翼,蘆葦杆翼梁,輕木機身,輕木槳。重量6克。性能還可以

网友:
这飞多久

楼主:
视频时间:室内58秒,室外2分14秒,都还不是绕满动力的,没有合适的室内场地,无法测试最终飞行时间。

网友:
做的真的很不错!

网友D:
新手不懂就问,没看见机身上的舵机,为什么飞行时一直盘旋,是因为制作时就机身角度已经弯好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新手不懂就问,没看见机身上的舵机,为什么飞行时一直盘旋,是因为制作时就机身角度已经弯好了吗?

你可以了解一下“好扭”。

网友:
真厉害 超出想象  NIUPLUS!

网友:
手艺绝了

网友E:
我这边买到的1毫米吹塑纸都是单层的,分不开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这边买到的1毫米吹塑纸都是单层的,分不开啊

分不开的是比较硬的吹塑板,可以用细砂纸磨,就是搞得到处是灰。

网友F:
技术玩家。我玩电动自由飞就怕飞机上树。。。不飞心痒,放飞心慌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技术玩家。我玩电动自由飞就怕飞机上树。。。不飞心痒,放飞心慌

不是比赛,纯自己玩,可以考虑加装遥控迫降,防止飞机吃气流飞走,另外准备一根长15~18米的钓鱼竿(去掉前面三节,大约13~15米),取落在树上的飞机。

网友:
新手来向
大神学习啦··

网友:
这手艺绝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淘宝网和大型文具店可买到吹塑紙,双层的那种太软不能用,单层厚度在1.2mm可用,也要尽量选硬一点的.同一家店 ...

我就是用双层1.2mm的,撕开成为两层使用。如果使用单层的吹塑板,还要用砂纸打磨减小厚度,所以没有使用。

网友:
稳得一笔啊

网友:
可以的可以的

网友G(2020-04-28):
你好 问下 这个哪里可以学习  谢谢 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好 问下 这个哪里可以学习  谢谢 ^_^

这个也是室内飞机,只是趁着户外无风在外边放

网友H:
感觉吹塑纸那么软,做螺旋桨拉力够吗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感觉吹塑纸那么软,做螺旋桨拉力够吗?
做航模飞机选择材料当然是有好的就用好的,一般室内飞机的螺旋桨选择轻木片,打磨到厚度为0.3mm左右做螺旋桨,或者采用轻木条做框架式蒙膜螺旋桨,这也既有强度又轻巧。用吹塑纸做强度是够的,但是重量比轻木大,有点是制作容易,特别是没有定型的螺旋桨,通过它来获得试验数据很方便,10分钟就可以做一个新桨,。还可以用有一定硬度,又便于弯曲定型的卡纸来做试验螺旋桨。这个飞机就是做来玩玩的,没有进一步去改进,所以没有讲究这些,就是一个试验飞机。

网友H:
我买的吹塑纸1.9mm厚我都觉得软,是不是材料的问题?我得试试看行不行。

网友J:
历害啊,橡筋也能飞这么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