废物利用,做架翼展50cm的小纸飞机玩玩

楼主(2020-03-21):
疫情期间宅家里,也不能到处跑,索性琢磨把大家常玩的纸飞机缩小,其低、慢、飘的特点可以在小区空地玩,但手头没有kt板,上周偶然在单位档案室发现一块55×42cm 略微发黄的kt板,如获至宝,拿来主义~嘿嘿~嘘~
先说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,配置:1s锂电、8520空心杯电机×1、75mm两叶桨、9克舵机×2、有刷电调20A

在论坛上看到过前辈的图纸,CAD上画出来,缩放到55×42cm尺寸里,然后标注出尺寸,按这个尺寸动手切板。

当晚迫不及待,搓搓小手,咔咔咔的切好kt板,

老婆嫌弃我捡垃圾,不屑给我拍照,自己也没好意思拍细节,刀工太差~拼起来的效果

今早上起来,纤维胶带伺候,顺便说下切舵面的时候考虑到1、懒得切那么多刀,本来技术就差,怕切劈了。2、小飞机速度慢,舵面效果差,所以要增加舵面积。因此舵面有个小尖尖角。然后用美工刀切好舵角安装孔。

开始电装,空心杯电机,正向放置,焊线、接电调、装舵角、粘舵机~

接收机、连电池,推油门~呜~~~~

射桨了~~~~看来还是要后推式更合适,但懒得拆电机了,加胶水加固下吧,

准备拿去试飞,三月的春风似砍刀~~~想想等风小了再说。结果~~被老婆征兵,拉去打扫卫生了~改天在飞吧~

网友A:
这分量一个8520能推起来?期待LZ试飞!!!

网友:
感觉动力不太够,期待成功

网友B:
这1s电池够给接收机供电吗

网友C:
感觉动力有点小,换1s无刷会好很多,期待成功

网友D:
关心用什么接收机,五伏怎么取电

网友E:
这动力明显不够啊,都2s+20A了  直接上180有刷吧,我还有180减速组  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分量一个8520能推起来?期待LZ试飞!!!

确实重了点,还没飞,在家里试了下,感觉头重,要打升降,等电池、微接收到了还得减重,谢谢前辈提醒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1s电池够给接收机供电吗

是的,1s锂电,电调带升压bec 5v2a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动力有点小,换1s无刷会好很多,期待成功

确实动力小了,油门不敢推,90%就射桨了,电机烫,家里试了试,飞的不好,头重要打升降,还得减重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关心用什么接收机,五伏怎么取电

前辈,接收机是富斯ia6b,1s锂电,电调带升压bec 5v2a 微接收还没到,所以先用这个装上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动力明显不够啊,都2s+20A了  直接上180有刷吧,我还有180减速组  哈哈哈

哈哈,需要减重,是1s 20a 油门推起很暴力的,秒射(射桨)

网友:
确定用5mmKT板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接收机是富斯ia6b,1s锂电,电调带升压bec 5v2a 微接收还没到,所以先用这个装上~

带升压电调上照片看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带升压电调上照片看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我在问楼主,没见过升压电调

网友F:
这个不行吧,我之前也做了个,用的2204电机,灵活的一塌糊涂,风大点就没法飞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不行吧,我之前也做了个,用的2204电机,灵活的一塌糊涂,风大点就没法飞

把电机换小些或把舵量调小些就行了,也可以换螺距小些的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