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禧年首飞炸鸡,怎么修?

楼主(2020-03-21):
机头炸断了,用的朗宇的电机,求问有没有比较好的修补方案

网友A:
胶水都准备好了还要问

网友:
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一个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胶水都准备好了还要问

问题是他这个木架子好像也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他这个木架子好像也断了

不是胶水

网友C:
木质用树脂胶,泡沫热熔

网友D:
木架尺寸量好,帮你切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碎片呢

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胶水都准备好了还要问

不知道怎么下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木架尺寸量好,帮你切一个

不知道切成啥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木架尺寸量好,帮你切一个

多谢了,没图纸,不知道切啥样的,买成品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木质用树脂胶,泡沫热熔

树脂胶没用过,木质都是用白乳胶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树脂胶没用过,木质都是用白乳胶

个人感觉树脂固化后效果比乳胶强一点,更硬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个人感觉树脂固化后效果比乳胶强一点,更硬

什么树脂?没用过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什么树脂?没用过

环氧树脂胶,AB胶,相对于白乳胶来说,会重一点,但由于填充性好,所以强度也高一点。

我的看法是,如果强度够,就用白乳胶,美观轻便又环保。
如果要强度最大化,就用环氧类的,并在接缝处勾缝,起到加强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环氧树脂胶,AB胶,相对于白乳胶来说,会重一点,但由于填充性好,所以强度也高一点。

我的看法是,如 ...

好主意,试试

网友G:
自己用三合板切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自己用三合板切就行

考验手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