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80/420直升机尾桨的尺寸选择65mm 68mm 70mm 75mm 80mm

楼主(2020-03-22):
淘宝上给420直升机用的尾桨从68--75mm的都有,其中桨根厚度也是从2.5mm一直到5mm都有。68mm与75mm两者大小差别太大了。不知道各位飞富丽380/420时用的多大的桨,或者说能用多少mm范围内的尾桨。飞越500直升机用的83mm塑料尾桨与450L/480用的68mm塑料尾桨,完全是一个爸爸一个儿子。富丽75mm尾桨桨根厚度是5mm,我的桨夹只能用3mm内的。所以需要磨。所以想问问大家420直升机能用小一点的尾桨吗?大概从多少到多少的尾桨可以用在420直升机上,我的是怪兽420。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用了。谢谢各位。

楼主:
还有就是调机时,kbar上循环螺距位置1与位置2始终差1.5度,这种情况怎么调呢?请教各位。谢谢

楼主:
用蓝牙调试时,拆掉大小桨时空转,震动最高450.不知道算大算小的。

网友:
380用72尾桨,芬记72尾桨以上的厚度都超3mm了,尾桨夹螺丝是m2.5的话就用72好了

网友:
首先一定要选择翼根厚度和尾桨夹厚度一样的。再选择长度。

网友A:
别的我就不说了,一定不能磨,买一致的,直机的事情不是你磨一磨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的我就不说了,一定不能磨,买一致的,直机的事情不是你磨一磨的问题。

有故事的青年

网友:
按桨根厚度买。 至于长度 我觉得不是重点。因为陀螺仪可调。520桨正常85mm尾桨。可是我多2副76mm
用起来也是一根棍。感度高一点。不行加预设补偿。 反复调整几次

网友:
我的HELIRC380用的是芬记69的尾浆,浆厚度3mm。富丽的尾浆厚度的5mm的。

楼主:
确实,为了磨桨买了电磨,昨天磨了一副桨感觉不能用,电磨控制不住,两边根本不均匀。谢谢楼上几位指点。

网友:
学到,受教

楼主:
500以下的直升机可以乱来,500以上型号就必需严谨了。不能凑合着用了。

网友:
你把尾孔扩大成3mm的,很多合适的桨用的。

楼主:
关键是厚度只能3mm以内就不多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