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更换图传不能通过OSD调参

楼主(2020-03-22):
最近入手 LDARC HD140,因为嫌原厂的图传功率最大只有200mW就入手了熊猫图传 MINI X。现在是可以进入OSD的调参界面,但在改变了频率和功率然后保存退出后设置不生效,请教各位怎样解决,谢谢

网友A:
熊猫图传是用ir调参协议,你看bf里面串口设置是不是改过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熊猫图传是用ir调参协议,你看bf里面串口设置是不是改过来了

设置过了

网友:
肥鲨和黑羊协议设置不一样

网友B:
线接错了?

网友:
图传表填对了不,还有协议的选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线接错了?

图传的rx接到飞控的tx,视频接到飞控的video

楼主:
售后说将视频接到飞控的rx,这样接是黑屏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售后说将视频接到飞控的rx,这样接是黑屏的

视频接到rx?谁告诉你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视频接到rx?谁告诉你的?

买的是整机,这样说的是生产整机厂家的售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