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AV固件烧写的疑问

楼主(2020-03-22):
请教各位大佬,INAV配置软件的版本是2.3.3,可以烧写2.4.0的固件吗?

网友A:
你试下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B:
可以烧写,但是设置的时候会出问题

网友C:
我悬停10秒左右冲天,看来这个冲高是没法避免了,不能悬停还不如用bf的GPS救援,我觉得准备工作做的很到位了,INAV官网也是很多描述skyrocket的问题,但是没有解决方法。2.4固件需要2.41的地面站,没有中文。

网友D(2020-09-26):
我2.0.0的inav烧了2.5.0的固件,竟然可以用

网友E:
inav地面站提示设置未验证如何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