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行吗?中阳18级发动机改到飞机上?

楼主(2020-03-22):
我有一台HSP的1:10的油车,玩了几回,还是觉得飞行对我胃口,所以想把手头的这台发动机改改,看看是不是可以用在我的1.2米的泡沫塞斯纳上。
各位大佬看看可行吗?

目前总结如下改装需要:
  • 改小缸头散热片(钢锯来锯掉),去掉所有散热片,或保留一层散热片但减小迎风截面。
  • 一个新的后盖,可尝试用3D打印方式。
  • 一颗M5螺丝,带垫片。
  • 小飞轮太薄,导致桨砰怠速螺丝,加垫片(3D打印)。
  • 化油器进油口需要改向。
  • 原有邮箱不知道能不能用。
  • 改新的排气。
  • 飞机上安装支架可以3D打印,统一考虑舵机位置。

网友A:
直接锯掉散热片就行,桨干涉问题通过延长轴解决,后盖无所谓,保留都行,改一个3D打印也行,参照天使那个,邮箱要更换,车的没有重锤,排气有现成的可用,安装架买成品,打印的不行,容易散架。我改了铃木精金的18级,还是双发,可以首飞炸废。如果是为了省钱,建议不要折腾,会比买成品三叶还贵,如果是为了玩小甲醇发动机,啦支撑改装,目前18级左右的发动机车模的更成熟,更便宜,一次改好,下次只换裸机就行

网友:
关键点:车用发动机是高转速低扭矩的

您查阅发动机的活塞和连杆的数据就能看到差别,同排量的飞机和车发动机。

飞机长行程,车是短行程。

所以:

搭配小螺旋桨小螺距吧。。。  7*5螺旋桨尼龙的重的很适合这个发动机

网友B:
舵机装发动机附近,是错误的。

舵机应该避免震动。   发动机是震动大户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锯掉散热片就行,桨干涉问题通过延长轴解决,后盖无所谓,保留都行,改一个3D打印也行,参照天使那个, ...

拜谢啊!这样我就有信心多了。

我的3D打印可以加入纤维增强,理论可以达到铝合金的强度,支架应该可以用。
折腾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,所以,不在乎效益问题,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舵机装发动机附近,是错误的。

舵机应该避免震动。   发动机是震动大户。。

好的,这个有道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拜谢啊!这样我就有信心多了。

我的3D打印可以加入纤维增强,理论可以达到铝合金的强度,支架应该可以 ...

舵机架建议还是买成品,3D打印的件横向和纵向强度不一样,容易分层,发动机震动会放大这个问题,有人打过车用发动机架,命不长,

网友C:
可以买个延长轴,发动机本体不用动,桨貌似不对,用油机专用的桨。木桨也不贵。车引擎转速高,负载大了散热是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拜谢啊!这样我就有信心多了。

我的3D打印可以加入纤维增强,理论可以达到铝合金的强度,支架应该可以 ...

3D打印的根本缺陷,在于塑料容易开裂,也就是打印件分经纬受力的落差

类似木材有方向性。。。

所以你说的碳纤维增强塑料,可以代替金属是不现实的。。。金属受力可没有木材那种方向性

还有就是您需要考虑到塑料的耐温啊。。。 原配的发动机架子塑料的都用尼龙,尼龙是非常耐温的

打印件的耐温顶多到尼龙的一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买个延长轴,发动机本体不用动,桨貌似不对,用油机专用的桨。木桨也不贵。车引擎转速高,负载大了散热 ...

请问这两种桨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可行,打印件最好用PC加碳纤维,不要用PLA加碳纤维和ABS加碳纤维,都不耐高温,还有就是最好不要加碳纤维,打印出来的韧性太差,不抗震,最好只用PC打印,个人经验之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两种桨有什么区别?

这我不清楚,但两种桨确是有区别

网友D(2020-05-04)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两种桨有什么区别?

电桨比油桨效率高,但是单薄不抗震动,眼见过三四次电桨在15级小甲醇上射桨了,这个千万别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桨比油桨效率高,但是单薄不抗震动,眼见过三四次电桨在15级小甲醇上射桨了,这个千万别用

受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