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也来个1比50挖掘机静改动

楼主(2020-03-22):
这个东东耗费了我大量时间,经过多番试验,终于在它上面实现了丝杆拉推动力、关节限位(部分)、舵机驱动无限旋转、舵机驱动底盘动力、可控灯光、比例音效、电压回传、电池保护。用的是萝莉控和8通道接收,1S350MAH电池,可以连续玩45分钟。由于体积太小,有些地方不能100%复原,但也不太碍事。先来个完成图和视频。

    受疫情影响一直在家里,在闲鱼上看见大胖哥的小小挖,本想向胖哥买套打印件自己来组,但因疫情不能如愿,受胖哥鼓励,自己动手吧,反正自己有3D打印机,不会画太复杂的图,那就简单化,反正有的是时间…..(只是没想到耗了那么多时间在上面)。将小孩十块钱买的150挖掘机加装了全套动力,部分零件自己画图,自己打印,最难搞的是模拟油泵上,先后试了鱼线线拉、轴传动等几个版本,在费空间的同时,在动力性和稳定性方面均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。看来只有丝杆动力可能才是最佳选择。刚好在网上看到了6MM空心杯减速电机,基本符合条件,于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几种转速的,最后选了个1200转的做了个电动推拉杆,用2MM铜质丝杆,打印了丝杆套,内嵌11MM长的铜螺母,试过以后,力量还挺足,通过试验,在小臂和斗有两个地方不加限位会顶死卡死,其他地方还好没这个问题,还省了空间(其实也没空间装齐多个机械限位了),大臂没限位,短时间堵转没任何问题。大臂是用12克金属舵机驱动,够力,行走和旋转舵机是用4.3克舵机,也够用,上述舵机全部改了360无限转,换了3元一片的迷你双向有刷电调(本来这电调就是360舵机上用的,数码的,不用调整中位,改过就明白)。网上找到和大胖哥一样的定制萝莉遥控,三个遥杆,底盘行走是用混控,一个遥杆可以控制,另两个控旋转和大小臂、斗,也挺顺手。啰嗦了那么多,大家将就看看吧。

舵机行走

舵机行走

网友:
佩服啊,自己也想弄可惜不会电路相关的知识,不知道怎么弄

网友:
牛批,我想买一套

网友A:
动作很细腻,楼主这一套改装成本大概多少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动作很细腻,楼主这一套改装成本大概多少啊

包遥控器用了七百左右,之前几种方案试验如买舵机,几种鱼线,软轴等也用多了三四百。

网友B:
赞一个,丝杆还是效率高点,拉线逼真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赞一个,丝杆还是效率高点,拉线逼真点

的确如此,拉线的没有掌握核心技术,不好搞呀

网友C(2020-10-05):
遥控器有链接吗给个链接,或者搜索关键词?还有鱼线是穿在什么管了的,金属的,像弹簧一样的,哪种叫什么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遥控器有链接吗给个链接,或者搜索关键词?还有鱼线是穿在什么管了的,金属的,像弹簧一样的,哪种叫什么管 ...

就叫弹簧管,拉长就是弹簧,鱼线用pe的,耐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的确如此,拉线的没有掌握核心技术,不好搞呀

其实拉线不难,就是麻烦点

网友(2020-11-20):
十年论坛老模友,给你发来贺电,厉害

来自微站

网友(2021-12-03):
非常漂亮啊,这个很小哦,不想50比例的,像是87比例的吧,还有那个二极管限位开关是怎么接线的,能指点一下吗、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