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热爱,来到就飞,飞完就走!冷

楼主(2020-03-22):
第二飞。大兔子很好飞,在家调好机,现场未做任何调整。超级好飞!
是不是特别想吐槽?!

网友:
感觉大齿皮带太憋屈

网友A:
这机零件工艺简单,成本应该很低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机零件工艺简单,成本应该很低

进口身份加成,就又很贵了

网友:
这是啥飞机呀?飞场太好了,

楼主:
吐槽一下大兔子:皮带传动本身效率就低,结果电机传动皮带还绕了一次,特别别扭;后皮带特别紧,虽然我已经把尾管最大限度向前移了,但是还是特别紧尾波箱上的皮带更不用说了,整了2个压带轮,绕了好几次,我也是服了。2号和3号舵机,装之前一定要把中立点找好并把舵机臂装上,否则螺丝刀没办法紧舵机臂。

其它特点:大齿盘超级大,起飞重量5.7kg,全身的球头扣是小的,应该是4.72或者4.5的,正常700级飞机都是4.95的。飞机买了3年多了,一直没好好飞,以前飞过不超过10个起落,落的时候把起落架蹲坏了,订了好长时间货才订到新的起落架,竟然是软的起落架。然后就开始吃灰2年多;今天飞了8个起落。感觉手感不错!Vbar neo 设置 大概100,120,60;120,90. 电调定速。
/ \`\          __
|  \ `\      /`/ \
\_/`\  \-"-/` /\  \
     |       |  \  |
     (d     b)   \_/
     /       \
,".|.'.\_/.'.|.",
/   /\' _|_ '/\   \
|  /  '-`"`-'  \  |
| |             | |
| \    \   /    / |
\ \    \ /    / /
  `"`\   :   /'"`
      `""`""`

楼主:
补充:这个大桨的确有点软,扑扑响,原来都感觉不出来大桨的区别,应该是水平提高了,哈哈!这个舵机静态时特别紧,没感觉出来与其它舵机的不同,还不错。由于气温较低,油门定速55(油门-100-+100),可劲飞电机电调也是温的。本人用过futaba CGY760R,Vbar NEO,Vbar,MB,最后一种也用过一段时间,最终还是不适应它的设置,放弃了。前3种的翻滚真的很舒服,基本上不用特别设置,默认设置就可以爽飞。谢谢我的分享!

网友C:
真的好飞吗????给我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口身份加成,就又很贵了

比XL和LOGO更有廉价感

网友:
好像没得卖了

网友:
电池好多

网友:
这样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看淘宝上丑的厉害

网友D:
vbct呢?西塔好用吗

网友:
都是高手,这机子不便宜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真的好飞吗????给我试试!

真的好飞,中山大师!来吧,请多指点,免费给你飞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vbct呢?西塔好用吗

西塔还好吧,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。就是挺好的意思。VBCT?汗。。。至今没弄明白如何升级,我怕它失控,研究中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