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胖子商家推荐电机2204KV2300,我用2212kv1400 飞得起吗

楼主(2020-03-22):
浆用8寸的   能飞起来吗

网友A:
反扭会比较大,不太好飞

网友:
我倒是比较喜欢用KV高的,第一桨小看起来杀伤起低点(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),第二扭力小点机子好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扭会比较大,不太好飞

浆叶大 反扭力越大?
来自微站

网友B:
什么小胖子翼展75???

网友:
调好了当然可以,就是比较难调,反扭会比较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小胖子翼展75???

ft的mini小胖

网友:
ft的mini小胖轴线很短,你用大电机估计重心会偏移很多,最后不好配平。我也有这个套材,不过还没装机,正好先看看你装机后的情况:)

网友:
8寸桨 75cm翼展有反扭 建议6040桨 电机2000kv左右

网友:
不合适的,不要折磨自己,对自己好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