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0级别大桨选择

楼主(2020-03-22):
请教各位老司机,700分别用693桨和713桨各有什么特点,差别是否明显

网友:
确切说是用了690,693,700,710,713。一共五个长度的桨

网友A:
每种都试一下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了别人说的不一定适合你

网友:
据说不同品牌不同刚性导致不同手感。至于长度微小变化好像影响不明显,反正我也没用过。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每种都试一下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了别人说的不一定适合你

老哥在鼓励我囤货

网友:
一寸长,一寸强。。。

网友B:
桨的影响非常大  换副桨就像换了个飞机似的  所以各种品牌型号都用一下没坏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桨的影响非常大  换副桨就像换了个飞机似的  所以各种品牌型号都用一下没坏处

是的,这个确实有区别

网友:
反正就是一顿买买买

网友:
690和713,710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。690跟700我感觉不出来。

网友:
690 跟700 反應明顯相差很遠

网友C:
690和700差别真的很明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690和700差别真的很明显

这1CM都这么明显嘛,还是尽量693吧

网友:
693和690差别就明显了,何况700

网友:
我记得王周海大师曾经做过世界各大品牌大桨的使用感受介绍,但是我现在找不到原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