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终极减震

楼主(2020-03-22):
k8各种抽风,都与震动有关系,震动值达到一定,必定抖舵或是侧翻,除了机械排震,还有加各种金属垫片,然而效果在并不明显,特别是是像真机,加了壳子和多桨震动特别大,各种海绵垫都已经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,此外温度也是影响k8的关键,低温情况下外加震动更容易出错,手里几个k8测试过了。这里想到一种全新的办法,就是让整个k8都密封在减震体中,既可以保温,又可以减震。
淘宝买来了led灯泡密封用的硅胶,它用于led软体灯的浇筑,胶体硬化后有弹性,分A,B两瓶,12元

按说明书10比1的分量搅拌均匀,注意要顺时针搅拌均匀

k8拆壳,把底部的海绵垫清理干净,黄8的三个传感器都在底部,高频的震动通过外壳传导到电路板让他们变傻

硅胶拌好等半个小时后,变稠了后开始浇筑底盒,一定要变稠后才浇筑,要不会流来溜去。注意,量不能太多不要溢过超过舵机插口的斜坡

把电路板放上去,前面控制好量便不会溢出,如果太少就从边在到些进去。黄k8的电路板较小,在底盒里有旷量的,此时需要上门的盒子对准调整电路板的位置,以免干后位置对不准盒子盖不上。

24小时后重新调配浇筑上面一层,一定要等下面的干后才能浇筑上面的。

整个电路板处于硅胶的包袱,注意前方的舵机接口不要给溢出,还有那个设置开关,蓝牙接口,usb不要给淋到。不要高于蓝牙接口插针的位置

现在正在等表面第一层干透后继续浇筑第二层,未完待续

网友:
学到了,第一次学到利用材料在飞控内部减震的

网友:
这个好这个好,等你测试结果

网友A:
沒有用的,你注意一下那個給你插舵機插頭的地方,

它是完全固定的,外部的震動,會經由陀螺儀外殼傳到那插坐,傳到內部

我覺得你非常不細心,好搞笑

网友:
好贴等看续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沒有用的,你注意一下那個給你插舵機插頭的地方,

我有考虑过,这是第一种方案,灌胶后外壳在给海绵垫,注胶后与外壳一体,应该可以过滤一些高频震动,k8的厂家似乎有意识到高频震动带来的危害,所以后期有灌硬胶的牛屎板,还有里面贴海绵贴的产品。要是没有效果,还有第二种方案,裸板加自制个外壳模板来浇筑,避免原有外壳的震动传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704了解一下

704类似于玻璃胶,膏状体,无法填充满各部位,所以没有考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考虑过,这是第一种方案,灌胶后外壳在给海绵垫,注胶后与外壳一体,应该可以过滤一些高频震动,k8的 ...

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,而且这个思路并不是楼主第一个在使用。
很多kbar被震抽风都是因为电路板和外壳之间固定不牢。
有些人啥也不懂还嘲笑别人,真是秀逗。

网友C:
有胶,K8,但是,它就不抽风你说我灌不灌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胶,K8,但是,它就不抽风你说我灌不灌它

灌它,避免它有非分之想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很正确,其实用硅胶一类的东西,把电路板表面糊满就避免掉元件;把电路板和壳子接触的地方糊上胶,减小震动传递。这样之后就很靠谱很靠谱

网友:
另外注意电路板要放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704类似于玻璃胶,膏状体,无法填充满各部位,所以没有考虑

704其实可以的,罐完后搅拌一下,静置的时候它自己可以填充空隙。我以前是用来填插口部位,关键什么时候想去掉也好搞;不过楼主这个招数我第一次见,透明的很好看,704白的要是处理不好像什么一样特难看。

网友:
期待后续效果

网友D:
这样没用的    向真机里面地方够用的话推荐加个减震板   效果立竿见影   实在不行加EPDM海绵打印一个盒子让整个陀螺仪悬浮起来那种感觉  也管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样没用的    向真机里面地方够用的话推荐加个减震板   效果立竿见影   实在不行加EPDM海绵打印一个盒子让 ...

减震金属片没用,才会有这样的实验,第一方案最终是在已海绵包袱整个陀螺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减震金属片没用,才会有这样的实验,第一方案最终是在已海绵包袱整个陀螺的

不是金属    是minipix的小型减震板    10块钱   试试就知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减震金属片没用,才会有这样的实验,第一方案最终是在已海绵包袱整个陀螺的

当然如果地方本够就没法了     你灌胶是可以吧里面板子固定好    这样更安全   至少板子不送了   超软气泡海绵全包  目前是最有效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是金属    是minipix的小型减震板    10块钱   试试就知道

我擦神物啊,很适合k8,这样面去包袱海绵了,不过灌胶还是要继续的,从原理上可以减少外壳与主板的共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