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xg8一个元件烧了 能自己替换吗

楼主(2020-03-22):
不小心电池插反了  这个烧了
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帮忙看看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啊
想找一个换上
万分感谢

网友:
两个钽电容,但是呢,板子接反烧了,换烧了的件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。因为有可能其他的元件也被烧了。建议返厂。除非自己能检测电路。

网友:
这只是电解电容,更有可能线路板中间层烧断了。

楼主:
看来得返厂看看了  感谢哈

网友A:
但看了你ID,有种不祥的预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但看了你ID,有种不祥的预感

啥意思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不好的盗匪,骑不烂的CB修不好的盗匪,骑不烂的CB修不好的盗匪,骑不烂的CB

哈哈  这个厉害了

网友:
一直不明白你们充电为啥要拔电池?不能直接怼遥控器吗

网友B:
我怎么看着像是两 SS14 反接保护二极管,你把原件拆了,,,看看PCB上印二极管符号没

网友:
高价回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怎么看着像是两 SS14 反接保护二极管,你把原件拆了,,,看看PCB上印二极管符号没

好的

网友:
厂家都不设置个反插保护

网友:
旁边写着C22,C31.确定它们是钽电解电容,但多大数值就不清了。

网友:
Jr还能返厂???

网友:
jr估计返不了厂了

网友:
电池插口居然没有防呆设计

网友C:
我估计不用它也能用
来自微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估计不用它也能用

我也觉得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