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3D机/KT机] G7模拟器所有舵面都抖舵

楼主(2020-03-22):
给位大佬,我买了一个黄金战甲那种模拟器,装好后用G7,发现各个舵面都狂抖,改怎么解决呢?

飞似乎能飞,但是手感还是差很多,特别是方向舵。
我用的是futaba 18sz,麻烦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大虾指点一下!

网友A:
遥控器模拟输出信号插座接触不良,信号线内部断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遥控器模拟输出信号插座接触不良,信号线内部断路。

遥控器应该没有坏,基本上是新的。如果是线的解除不良的话,很可能会出现有一段时间控制不了,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抖舵呢,

网友:
线有问题了。我也发生过这种现象。把线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也抖动,很奇怪,就方向舵会时不时的多抖那么几下

网友B:
幅度多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幅度多大

看起来挺大的,反正很明显。不过我飞起来感觉还行,影响不是很大,似乎

网友:
一个是你的电脑电源没接地,另一个就是加密狗不行了!

网友C:
音频线接触问题,千万不要用有线的加密狗来练模拟器,因为连高频头的接头会抖动造成高频头电压不稳,出现抖舵就是接触不良了,很容易造成高频头烧掉,练模拟器还是得用无线加密狗,14SG、18SZ、地平线的IX12我都用过有线的,就是抖舵,换了无线加密狗就全解决了

楼主(2020-04-21):
引用 网友C:
音频线接触问题,千万不要用有线的加密狗来练模拟器,因为连高频头的接头会抖动造成高频头电压不稳,出现抖 ...

大侠有无线加密狗的链接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侠有无线加密狗的链接吗?

TB上搜,有很多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