垫片,尼龙的,不锈钢的,金属的,玩直升机的朋友应该备上这么一盒。

楼主(2020-03-22):
我们玩航模时常常回用到垫片,特别是直升机上更是必备,垫片的功能就不用说了。但这么小的东西很容易掉,一不小心就跑到暗处怎么也找不到。那么就不要了,不找了。自己备上一点儿。
图片大了传不上来,所以就这么说说好了。尼龙与金属的材质从2.0/2.5/3.0/4.0我的各买了50-100粒。一个10格的小盒子就装了。现在装机拆机真是方便多了。为什么要备多个尺寸的呢?因为可以适应各种位置跟需求。比起彩色垫片便宜太多了,大概10个尺寸的尼龙与金属各50粒。一共才20块钱。更便宜的就是买一个尺寸的1000粒几块钱。然后用时扩一下空,这样太麻烦了,也没必要。

网友:
便宜货有的飞边严重,伤侧板,还是买专用铝垫吧,美观也美观。

网友:
垫平用铝的吧

网友:
我想12.9的螺丝用的比垫片要多吧,不要丟了西瓜捡了芝麻。

楼主:
螺丝肯定要先备嘛,如果觉得多个型号不同尺寸用多少,查起来麻烦那就买把电磨100w以上就可以了,关键是要三爪金属夹头的。这样可以只买2个尺寸的螺丝了,最常用的2/2.5/3

楼主:
M2/2.5/3的杯头6mm长度与25mm长度的就行了,6MM用得最多直接用,其它尺寸就用25mm拿电磨切就是。想要再细致些就比如m2的买6/10/20/25这几个y整数,然后用最接近的切就是。有些商家喜欢每个尺寸起步就是500/1000的卖,就差点论斤卖了。这样一来要便宜许多。那就必需得我讲的切割法。最近买了电磨感觉在航模上用处挺多的,应该比电钻用得多。!大家可以备一把,挺实用。滑了的2颗m2.5半圆头,用电磨夹上薄薄的双网切割片,在半圆头上开条一字槽就行了。先用烙铁400度加热螺丝让螺丝椒失效然后一字顶住慢慢松就是了,2颗螺丝就像两颗蛀牙,取掉…后心里舒服多了.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