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拆开致盈2306电机

楼主(2020-03-22):
电机里进了好多土,想拆开清洁一下,拧下电机轴的螺丝后,却怎么也无法拔下来外转子,真是见鬼了,难道还有什么拧着螺丝?

网友:
直接用水冲就好了,冲完吹风机吹干就行了。

网友A:
电机都没有从机架上拆下来,你怎能把转子拆下来呢?

网友:
冲子进去把轴冲出来,磁力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都没有从机架上拆下来,你怎能把转子拆下来呢?

我要拆外转壳,不用把电机全全取下来吧。电机也取下来了,一样拆不开

网友B:
第一次总是最紧的 用力用力再用力

网友:
大力出奇迹?

网友:
搞个罗旋顶

网友C:
致盈的电机,出厂的时候,轴上面会涂胶,所以和轴承内圈粘起来,新电机特别难拆,你需要用稍微敲一敲琐轴螺丝的位置,之后拆装就会很方便啦。

网友:
直接用水冲,然后吹干。
非要拆的话可以参考视频,用力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致盈的电机,出厂的时候,轴上面会涂胶,所以和轴承内圈粘起来,新电机特别难拆,你需要用稍微敲一敲琐轴螺 ...

看来只能用您的办法试试看,谢谢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总是最紧的 用力用力再用力

嗯嗯,谢谢

网友:
拆下来,底部轴有一根螺丝,拧开,用螺丝刀对着轴心敲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长螺丝拧在电机屁股上 用钳子砸出来

网友:
用力拉,大力出奇迹

网友:
难道是我跟不上时代了,我的外转无刷电机 拆开的办法就是把电机屁股那面轴上的U形卡片用卡簧钳拿下来
然后整个外转子就从定子上抽出来了,看大家回复的方法乍都这么暴力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