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交流] 【北城】新人改一架86手抛机

楼主(2020-03-23):
看着大家改手抛机热火朝天,禁不住诱惑,又不愿意买设备。以前飞飘飘剩一个1806,前段时间的小P40炸坏有个15A电调,还有飞P40和FMS P28用的3S 850电池。搞起。其实装的时候生怕重了飞不起来,结果装完一称还挺轻。首飞在小操场直接右拐撞树。机翼掉了一半,舵机都烧了。修好后二飞,副翼微调左转,结果上天就一直左转回不来了。下来把副翼调平,这次还不错,飞起来了。期间仓罩掉了都没看到,飞场找了一圈还是没有,唉。现在就没得脑壳飞的。总结,不加强机翼油门过半机翼就成U型了,油门小舵效又小。真的难飞。不过我应该还会接着改吧,这个太粗糙了

称重

称重

全重237g

全重237g

右拉……

右拉……

似乎还有些上拉

似乎还有些上拉

右拉太大了

右拉太大了

网友A:
右拉大了点吧,飞起来如何呢

网友B:
提供几个可以改善的地方:
1。这种小飞机没有必要做那么大的右拉,如果实际飞行有反扭,也可以用副翼调整过来。
2。这种带有上反角的机翼,本来就有很好的横向稳定性。如果要有大一点的舵效,可以把副翼的长度从上反角转折处开到机翼末端。
3.  垂尾的底部隔掉一小段,两边的升降舵面连通起来,舵效会提高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提供几个可以改善的地方:
1。这种小飞机没有必要做那么大的右拉,如果实际飞行有反扭,也可以用副翼调整 ...

感谢,下一个计划就这么弄,顺便再加强。这个准备把襟翼和副翼都开成副翼,但是太软了,就只开了外面。升降是参考另一个魔友的做法,开始用木条太软,改成碳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拉大了点吧,飞起来如何呢

实际第一次有右偏,但是后头飞就没有了,应该没有影响。下次做的时候开小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提供几个可以改善的地方:
1。这种小飞机没有必要做那么大的右拉,如果实际飞行有反扭,也可以用副翼调整 ...

再请教,副翼一个舵机有必要吗?从减重出发还可以修改哪些地方呢?

网友C:
看样子是9g舵机?用3.7g舵机可以在舵机上轻一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再请教,副翼一个舵机有必要吗?从减重出发还可以修改哪些地方呢?

这种动力组合已经很强大了,况且你用的还是3S的电池,我以前采用1806,KV2100的电机,5寸桨,只配2S的电池,动力就已经很够用了。
你目前只需要改善操控性及稳定性就可以了,没必要考虑减重的问题。

网友B:
对了,如果你要减重,改用2s 500-600mAh的电池,减重效果比较明显,舵机换5克的也可以。

网友:
这种小飞机改进舵效是重点。

网友:
电机装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样子是9g舵机?用3.7g舵机可以在舵机上轻一半。

就是,下一个打算上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了,如果你要减重,改用2s 500-600mAh的电池,减重效果比较明显,舵机换5克的也可以。

好的哈,谢谢大神

网友D(2020-05-13):
我是直接加一块KT板做舵面,想多大就加多大~_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是直接加一块KT板做舵面,想多大就加多大~_~

不好看,还是原机的舵面好看。我这个不咋飘,配件太贵,攒点钱买小舵机在弄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