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9d连上电脑模拟器不显示设备

楼主(2020-03-23):
上班半年没摸遥控器,最近想恢复下手感准备肝模拟器折腾好久居然玩不了!?!?
之前玩模拟器都是用usb直连遥控器的

像这样,然后试了FPVAir2哈Liftoff都不行,不显示设备
已经参考了兔蛋的视频设置了新的模拟器模型并且调到了Slave/Jack模式,也按了HID

在电脑设备列表里显示这个

但还是不行。。。。
听说需要用加密狗,有点懵了
烦请各位大佬看看哪里还有问题小弟在此磕头谢过

网友A:
X9D这个USB直连可以的,我试过freerider,liftoff都行

网友B:
我也usb连不上,把驱动找到,卸载删除驱动,再重新插下线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usb连不上,把驱动找到,卸载删除驱动,再重新插下线就好了

我也试了,还不行。就很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9D这个USB直连可以的,我试过freerider,liftoff都行

电脑设备栏显示有遥控器连接了但模拟器里还是显示未找到遥控器。。。哎。。也不知道怎么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bbs.5im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548638

非常感谢!!!!!马克一下以后帮助更多人!么么么

网友:
我是直接买的无线模拟器。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