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迷你图传摄像头 ,一推油门就失去画面。

楼主(2020-03-23):
原来是正常的,昨天不小心被我正负极接反烧掉了某个电子原件,冒烟了,后来发现还能用,图传距离也没有变,只是现在不能推油门,油门越大图传信号就会越弱,应该是被我烧掉了某个整流二极管吧,自己买一个外接上去可以用吗?也没有动电路只是的大神指导一下。

应该是电流不够,我买一个 桥段整流贴片 0.5A 的外接上去不知道有没有用

网友:
找到换下就行

楼主:
关键就是找不到,

楼主:
有没有那种外置的

网友:
电压过载或者过低

网友:
不懂,学习一下。接反没烧坏是有防反接的二极管吧,是不是因为烧毁后短路了,分了太多电流,拆掉是不是就行了。

网友:
加个5v稳压模块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容

网友:
MOS管烧了!我以前也是接错线然后换了就没事!你照片电线对面这个

网友:
我看见个 钽电容 ,上次我反接遥控器电池就炸了这个。

网友:
看哪里冒烟 修那里 实在不行 再反接一次 看哪里 在修 下下之策

网友(2020-04-22):
求告知这个摄像头在哪能买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