睿思凯r9m 的问题

楼主(2020-03-23):
有个3寸卡录机,之前用的xm+老失控,飞远心里没底,所以上了r9m,接收机为r9mm。但换上之后感觉手感很不一样,虽然不是正x机架之前用xm+时凑合能控制住,但是现在感觉打杆完全是跟着飞机再跑,不是我控制姿态,成为我在修正姿态了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915的速度响应差2.4太多的问题?还有只开了100mw功率,就在周围30米之内调试,这个rssi信号从来都是50-80之间闪,这个算正常?之前用xm+没有低于90的。我用的速八天线,横放,飞机上的天线也是横放。

网友:
调一下rate看看

网友:
915确实没有2.4G跟手,但你的rssi不正常啊,应该是满信号吧

网友:
黑羊是唯一选择~

网友:
R9M的延时应该不差的,有人做过测试。RSSI感觉有点问题,看看是不是天线是不是没按紧,UFL接头有时候炸鸡容易脱开。。
https://oscarliang.com/r9m-lite-crossfire-latency-testing/

网友:
黑羊是你唯一正确的选择

网友A:
延时和RSSI均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延时和RSSI均正常

兔蛋兄嘚,帮忙看看我最新的贴子行么!
卖家叫我刷固件
也去官网看了固件,接收和发射固件版本不一样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延时和RSSI均正常

问大家一个问题,我的速8天线,有滋滋声,正常吗?

网友C:
xm+怎么显示信号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xm+怎么显示信号呀?

b站,看兔兄的视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问大家一个问题,我的速8天线,有滋滋声,正常吗?

功率开大会有,500MW挺大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