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B6充电器可以用汽车12V的电源做为电包么?

楼主(2020-03-23):
网上看了下电包,动不动就300+了 。不如直接用汽车电瓶给电池充电。有试过的么?谢谢了

网友:
没有问题,你看说明书,上面写的输入电流12-16V,汽车电瓶一般12+不到13。
少用一点没有关系,汽车电瓶馈电了可不止300哟。

网友A:
我用过,然后汽车电瓶没多久就废了还不如买个4s20a电包才两百多或者6s20a也不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过,然后汽车电瓶没多久就废了还不如买个4s20a电包才两百多或者6s20a也不贵

没事,朋友是卖电瓶的

网友:
没问题,我原来都是插点烟器充电的

网友:
小心推车回家

网友:
车打着,用点烟器充电。。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

楼主:
我想买个铅酸蓄电池做电包,大家觉得怎么样?买个12v的小点容量的。正好朋友在卖车的蓄电池。便宜,就是重量嘛……一般也离车不远,放车里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买个铅酸蓄电池做电包,大家觉得怎么样?买个12v的小点容量的。正好朋友在卖车的蓄电池。便宜,就是重 ...

可以是可以,太重了就是

网友:
车打着可以这样充,建议用电动车电瓶

网友B:
买辆插电混动车

网友:
哈哈,电包不是更加方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辆插电混动车

我想换雷凌混动,可惜目前没有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换雷凌混动,可惜目前没有板

我买的秦80插电混动,出去飞充电挺好的

网友:
可以的 不要超过18v

网友:
可以的,注意留着汽车启动用的电

网友:
车启动后再接电,正常运作电压是14v多,可以的

网友:
如果用B6,最好先接逆变器转220,然后再用电源转回12伏,因为汽车电瓶电压波动挺大的,稍微一低B6就保护了,你还得嗯一遍才能继续充
所以我现在返璞归真,路上用那种只充一块电池的简易充电器,低压也可以自动恢复,
买电包太浪费,买发电机更脱了裤子放跑P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