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飞黑科技,强烈推荐

楼主(2020-03-23):
论坛学来的黑科技,强烈推荐。。。。。
科技使人进步,黑科技使人进一大步,哈哈哈.....

网友A:
一个错舵,下意识油门收到底.........

网友B:
嗯哼,确实是黑科技技术,我得赶紧引进这项黑科技,这该不用付出专利费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错舵,下意识油门收到底.........

哈哈。首先错舵下意识收油门就是不对的,应该切熄火。

然后呢,这种方法不用很高油门,练习条件反射,油门曲线可以设置很低,能飘起来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嗯哼,确实是黑科技技术,我得赶紧引进这项黑科技,这该不用付出专利费吧?

在家偷摸用可以,哈哈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哈哈。首先错舵下意识收油门就是不对的,应该切熄火。

然后呢,这种方法不用很高油门,练习条件反射, ...

我10多年来能正确切掉熄火开关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,最常见是炸到地上后发现死死扳着教练开关。

网友C:
应该用一种回缩拉线,以前用练习4轴用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10多年来能正确切掉熄火开关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,最常见是炸到地上后发现死死扳着教练开关。

条件反射形成了不易改了,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用一种回缩拉线,以前用练习4轴用过

我看他们用橡皮筋,我没有,所以用铁丝了,哈哈

铁丝也有好处,负螺距给大了往上飞不会缠到

网友D:
换橡皮筋,可以升降练习

网友E:
航模错舵还不要紧,我以前刚开车时错把油门当刹车才要命。想想都后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橡皮筋,可以升降练习

细铁丝是软的,也能升降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航模错舵还不要紧,我以前刚开车时错把油门当刹车才要命。想想都后怕。

这个得怎么练

网友:
入了个TX16s,就是等着4合一来飞这个飞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10多年来能正确切掉熄火开关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,最常见是炸到地上后发现死死扳着教练开关。

可以把熄火开关和3d的线倒一下就ok

网友:
果然是黑的科技!!!!

网友:
不怕飞丢了!

网友:
还是模拟器上练有效果,这个没用。

网友:
效果应该比模拟器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