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发固定翼反扭问题

楼主(2020-03-23):
小翼展飞机不能避免电机的反扭 尤其是大电机低kv 现在想问一下安装电机角度问题  我有点蒙

文字是按坐在驾驶员第一视角方向讲

电机是顺时针旋转,那机身就有左横滚的反扭力

那电机是不是需要偏右一点安装呢,2-3度角差不多吧,然后电机拉力线接近飞机中心有必要吗

总结一下就是如上情况 电机是不是需要偏右下一点点安装

不是左下吧 我怕我弄拧了 大神帮忙解释一下

网友A:
前拉是右下,尾推是左下

网友B:
右拉和下拉,2~3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拉是右下,尾推是左下

谢谢你 你说的也是驾驶员角度的右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右拉和下拉,2~3度

谢谢你 你说的也是驾驶员角度的右下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 你说的也是驾驶员角度的右下吧

楼主:
灰常感谢,
我再多问一句 飞机的重心点  怎么能快速找到?

满负载的情况下找事吧  不是空机的时候找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灰常感谢,
我再多问一句 飞机的重心点  怎么能快速找到?

用两边各2根手指顶机翼把飞机顶平,然后慢慢缩小手指间距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两边各2根手指顶机翼把飞机顶平,然后慢慢缩小手指间距离。

哦 谢谢
意思就是

左右机翼各找到一点支撑 能让飞机平稳不掉落 然后两点连在一起 和飞机对称线相交的那个点就是重心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 你说的也是驾驶员角度的右下吧

各种角度都是按飞机本身的方向来说的,和驾驶员角度一致。
有些人说转向的时候从前面看,如果不说清楚就容易搞错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灰常感谢,
我再多问一句 飞机的重心点  怎么能快速找到?

按实际飞行状态的搭载找重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各种角度都是按飞机本身的方向来说的,和驾驶员角度一致。
有些人说转向的时候从前面看,如果不说清楚就 ...

明白了 谢谢 都按驾驶员角度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拉是右下,尾推是左下

大神我问一下,双翼型和单翼一个道理吗?

网友E:
啊哈,向右横滚,我就直接在左边机翼下面粘1块钱的硬币,就不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拉是右下,尾推是左下

实质跟转向有关(即分正反桨),不是靠背的,只不过前拉一般用正桨居多。

网友:
顺便请问一下,反扭矩会和滑流扭转相抵消吗?谢谢!

网友(2021-09-09):
引用 网友E:
啊哈,向右横滚,我就直接在左边机翼下面粘1块钱的硬币,就不扭了

那做动作后,重心会不会改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灰常感谢,
我再多问一句 飞机的重心点  怎么能快速找到?

当然是飞行状态找。
重心向前可以飞,重心偏后就控制不住了。所以油机油箱靠前的一般重心指空机,加油后会更靠前。
电机就没问题了。就是飞行状态的重心。
快速找就是用两个食指从下面顶住机翼,飞机平衡的地方就是重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