鸭子鸭子鸭子

楼主(2020-03-24):
看到很多模友改过鸭子,想起我以前也给小孩做过一个,发点旧照片吧。因为是给孩子玩的,尽可能简单,不需要怎么维护,动力直接用的两个玩具上的泡水电机,也没有用舵,用了个小坦克差速电调,可以调速并独立控制两个电机正反转。这样舱内就不必考虑进水的问题了。孩子想要动物间谍那样的,就在鸭头内装了一个图传摄像头。鸭脖子截断,制作了一个转盘,用一个舵机控制鸭头视角。另外用了一个生日贺卡上拆的发声芯片,下载了一段鸭子叫声,把拉片开关改成了行程开关,另用一个小舵机控制,鸭子叫声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视频不太会发,留个链接,姿态还是很像真的。

楼主:
红掌拨清波,头上还有根呆毛

网友:
哈哈哈,FPV鸭子,楼主666,可以像BBC那样拍记录片了

网友A:
鸭脖转动结构给个特写就更完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鸭脖转动结构给个特写就更完美了

以前没做的时候没拍,就是上下两根轴,中间放了个小轴承,里面的轴是空心的,图传线路从里面走,下面装个拉臂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亚拓

网友B:
模友泡水电机是从那儿‘整’到的?麻烦告知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友泡水电机是从那儿‘整’到的?麻烦告知,谢谢。

玩具船上拆下来的,好像是恒泰的快艇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友泡水电机是从那儿‘整’到的?麻烦告知,谢谢。

我觉得这个玩意还可以用来改一套全回转推进器

网友C:
用的几v电池啊?电调多大安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的几v电池啊?电调多大安的?

1S,30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S,30A

你确定是不是1s 30a?

网友:
真是不错的鸭子,给孩子玩足够了。

网友:
发声芯片网上卖的声音太轻了,这个响吗

网友D(2020-04-25):
MP3播放模块如图,电源部分连了接收正负线,接第三通道,MP3模块播放和暂停是按键式的,能改接收第三通道遥控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P3播放模块如图,电源部分连了接收正负线,接第三通道,MP3模块播放和暂停是按键式的,能改接收第三通道遥 ...

貌似不行哦,接收机是给的pwm信号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貌似不行哦,接收机是给的pwm信号

这个是声音大的,其他盖上鸭壳,听不到声音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貌似不行哦,接收机是给的pwm信号

你的接收通道是直接接在音乐芯片的电源上吗

网友:
很有想法啊,呵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接收通道是直接接在音乐芯片的电源上吗

不是,最简单的机械按压,用个舵机臂去触碰行程开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声音大的,其他盖上鸭壳,听不到声音了

我的背壳安装喇叭位置钻了小孔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不是,最简单的机械按压,用个舵机臂去触碰行程开关。

多出的舵机接第三,第四通道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多出的舵机接第三,第四通道?

嗯,随自己方便

网友E:
现在牙子的外壳都变贵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现在牙子的外壳都变贵了。。。

哈哈,估计厂家也没想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,估计厂家也没想到

现在想做一个 给孩子玩  成本上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