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bar接Futaba SBUS2

楼主(2020-03-24):
最近得知Futaba SBUS2接Vbar不稳定。以前没在意,用7008的时候沿袭6208的路线,一直插了原来位置(即横向)的插口,以为SBUS1、2都一样。
这样已经飞了一年左右了,没遇到什么故障。
但现在感觉有顾虑。
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造成不稳定是什么原因?求科普。

网友:
有遇到过,亲眼看到朋友的飞机正倒飞悬停呢,突然付螺距拍地上,当时怎么也找不到原因,后来得知他插在sbus2上了

网友:
同问,亚拓550X原厂舵机接mb4.2,也是接在sbus2上,心里有点虚

网友A:
好奇怪,为什么好好的sbus 不用,非要另辟蹊径去用sbus2  是寻求心跳的感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奇怪,为什么好好的sbus 不用,非要另辟蹊径去用sbus2  是寻求心跳的感觉吗?

原来不了解有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奇怪,为什么好好的sbus 不用,非要另辟蹊径去用sbus2  是寻求心跳的感觉吗?

请教一下,刚才接收机改B模式,但是最后一步长按Link按钮一直不变绿灯。改模式一直不成功

网友:
看一下遙控器說明書,SBUS 1 跟SBUS 2 有甚麼不同

网友:
不支持SBUS2的设备接上会有不确定的事发生的,我接3GX时就遇到过两次失控的情况!先前一直怀疑遥控器不稳定,直到有一天看了说明书后改回SBUS就再也没出过问题了!

网友:
VBAR neo  插SBUS2不工作,会弹出警告

楼主:
已经成功改为B模式,用SBUS

网友B:
S-BUS2本身就有问题,无缘无故的抽风。你飞一年没事算你运气好

网友:
mb和金脑支持sbus2,用着没事,但是k8和vbar neo只支持sbus,所以还是安心用sbus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-BUS2本身就有问题,无缘无故的抽风。你飞一年没事算你运气好

幸运幸运,都是习惯了6208,没留意这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幸运幸运,都是习惯了6208,没留意这个

所以说,因为我以前玩多轴的时候就试过

网友C:
7008 可以调的SBUS1模式的,不要折腾SBUS2,免得炸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008 可以调的SBUS1模式的,不要折腾SBUS2,免得炸了!

谢谢中山兄,改回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