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SG玩穿越怎么建模型

楼主(2020-03-24):
在模型里面选项只有固定翼,直升机,滑翔机,不知道选哪个,哪位大佬可以说下怎么建模,谢谢

网友A:
直接选择固定翼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选择固定翼就行。

固定翼1副翼就行?
谢谢大佬

网友B:
根据你要控制的模型选就可以了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根据你要控制的模型选就可以了啊!

没找到穿越机,所以才来问问

网友C:
应该是选固定翼就可以了,我的地平线控就是这样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选固定翼就可以了,我的地平线控就是这样选的

控里任何参数都不用改动对吧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选择固定翼就行。

控里任何参数都不用改动对吧?!

网友:
普通固定翼 好像是一副翼一襟翼吧 除了四个摇杆 其他能用到的就几个开关了 飞控设置里就能搞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找到穿越机,所以才来问问

你把固件刷到7.0以上就有多轴可选了,如果不升级也可以用一个固定翼的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控里任何参数都不用改动对吧?!

接bf,在里面看各个通道是否正确

网友:
14sg本来就支持多旋翼模型啊

网友D:
14sg里面有多轴,就是图片像八抓鱼一样的那个。要求高的话在控里设置一下endpoint,不设也没关系。一般2通道要反向。其他的都在飞控里设置了,遥控不用动。对于有飞控的穿越机来说,14sg太多功能就是摆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4sg里面有多轴,就是图片像八抓鱼一样的那个。要求高的话在控里设置一下endpoint,不设也没关系。一般2通 ...

我13年买的14SG,固件没升级里面没有这个模型...折腾了几天才知道是这个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