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伤电池应该如何处理?

楼主(2020-03-24):
各位大佬,本人今天炸鸡,飞机还能修修,但是电池头上变形了,这种电池各位是如何处理的?
还能继续用吗?有专门回收电池的地方吗?

网友:
不影响用就随他去

网友:
查一下电压,如果电压正常应该没事,要是有明显压差就在观察观察。

网友:
把电放完,可以放到小区专门回收电池的箱子里。
我问过那种电池回收的你要是有几十公斤的电池可以回收。

网友:
有奇怪的味道吗?没有的话就小心点用,飞完检查温度、电压,有味道就不要用了。

网友:
接着用  没事的

网友:
没漏液就行,压平了继续用

网友:
格式的电池质量可行,没有漏就可以继续用。充电要小心点。

网友A:
电压还平衡就无所谓,不平衡就把坏的电芯拆掉,如果动手能力不好,就扔掉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还平衡就无所谓,不平衡就把坏的电芯拆掉,如果动手能力不好,就扔掉好了

电压还是平衡的,就是给挤变形了,需要给他挤回去吗?不会给搞爆了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压还是平衡的,就是给挤变形了,需要给他挤回去吗?不会给搞爆了吧

电池不用时记得存放在防爆箱里,在家充电人不要离开(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习惯)。电池扁点不影响用,如果家里有大台钳可以把电池包两层布轻轻夹一下,能整形过来(记得在户外操作)

网友:
千万别挤压回去,那样的话来回发生形变更容易出事情

网友:
我的变形后都在正常用,多留意就好

网友:
我的差不多一样的伤,刚开始没留意,后来发现上天一分钟不到就报警,测了一下容量减少很多,果断拆电芯放电处理,拆开发现有鼓包。
没有味道,没有漏液,比较后怕

网友:
只要不漏液漏气,可稍微整型后使用

网友:
飞机炸机导致电池变形的事经常有,只要每片的电压正常就可以继续使用,千万不要做整型,这样会增加电池短路的机率。
如果觉得放在家里不放心,可以找一个不要的铁质奶粉罐,放在里面保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