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30cc p51收放起落架问题

楼主(2020-03-24):
请教这个机的收放起落架蜗杆和脚架链接,还有后起落如果加收放会比较重,调整配重考虑把油箱挪前又偏离重心太远,会不会影响飞行。

网友:
油机的油箱都在重心位置,最好不要动,要不然你满油和用的差不多了重心会变,可以再机头配重呀。

网友:
一般考虑尽量靠近发动机,至于重心,油箱有点点底油配平,按照排量装油  头重一点没问题的。

网友A:
兄弟我可能见你在群里左问一句右问一句,估计你还没玩过油机,听一句劝,先弄一个甲醇飞机玩玩,一上来就弄这个飞机,你驾驭不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兄弟我可能见你在群里左问一句右问一句,估计你还没玩过油机,听一句劝,先弄一个甲醇飞机玩玩,一上来就弄 ...

惭愧啊哥们,确实没玩过油机,甚至摸一下没有没,之前远远的有见过而已,安装更没有了。

网友B:
以前炸过一架油机,之后就再没碰过,一直飞涵道和涡喷,现在想把油机这个技能加点加好,所以刚入了台30CC汽油机 +下单翼的练习机。
像4楼哥们说的,玩没玩过油机倒是问题不大,关键是下单翼后三点的二战机是公认的不好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前炸过一架油机,之后就再没碰过,一直飞涵道和涡喷,现在想把油机这个技能加点加好,所以刚入了台30CC汽 ...

是的,特别还是汽油机,不像电动的各动作跟的上,压力挺大的,现在就是硬着头皮装起来先。
装机都是一个新难题,又是玻璃钢机身,很多还得自己重新做,一点不像新机。
尽量装起来先了,都快没信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兄弟我可能见你在群里左问一句右问一句,估计你还没玩过油机,听一句劝,先弄一个甲醇飞机玩玩,一上来就弄 ...

硬头皮装了,不然没法收拾。

网友A:
装平尾的时候一定要把机翼装上,从尾部看过去两翼平行,你应该买台全球的机的,你这个飞机装好了先别飞了,身边有老鸟吗,多请教他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装平尾的时候一定要把机翼装上,从尾部看过去两翼平行,你应该买台全球的机的,你这个飞机装好了先别飞了, ...

确实歪了 ,估计得调整,不好搞  太费劲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