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箭马林需要更换大点的电调吗?

楼主(2020-03-24):
刚入坑涵道,40a的原机电调发热挺厉害,是否还需要更换大一点的电调呢?厂家说不能用c数太大的电池,不能超过45c,还有这说法!?目前用的2800mah60c杂牌电池,虚标情况不详。要是换电调的话,换50还是60的呢?

网友A:
40A电调,一般只能支持64涵道,且散热要做好。
一般建议电调往上一到两级配电调,如40A电流的涵道,配够60A电调,如此类推。
电池肯定放电越大越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0A电调,一般只能支持64涵道,且散热要做好。
一般建议电调往上一到两级配电调,如40A电流的涵道,配够60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B:
我用2200mah 35c 飞了几个月了,一般只有起飞和做动作时会推全油,下来摸电调不是很烫。一开始也想换电调,但是要改线就放弃了

网友C:
客服根本就不懂我喜欢去懂的那种地方买,分分钟就给你解决问题了。上次买个飞机电机座不匹配我的电机,分分钟给我新切了个电机座又发过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客服根本就不懂我喜欢去懂的那种地方买,分分钟就给你解决问题了。上次买个飞机电机座不匹配我的电机,分分 ...

对那客服是服气了,电池还不允许用高c数的,看来为以后烧电调找理由做好铺垫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2200mah 35c 飞了几个月了,一般只有起飞和做动作时会推全油,下来摸电调不是很烫。一开始也想换电调, ...

感谢分享。那我也不折腾了,我只是刚入坑,练习起降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分享。那我也不折腾了,我只是刚入坑,练习起降。

降落不跳吗?》

网友:
用这飞机入坑,不跳起找不着北?哈哈

网友:
我看老司机飞这飞机降落都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