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:想自制或改FM遥控器

楼主(2020-03-24):
众所周知做潜艇,当然要波长长的,可是0202年的现在,FM控和35M或27M都似乎是百年前的过时玩意了。某宝上只有单个的发射机。去找自制的贴子,本人搜尽百度都没有,无奈上谷歌外网,也只搜到一个靠谱点的FM控制开关(https://www.homemade-circuits.com/how-to-make-fm-remote-control-using-fm/),却看youtube上有很多DIY2.4GHz控的视频,关于FM的都是做电台的。请问各大神有方法用FM小电台或收音机与2.4GHz控改的或自制的吗?????或许哪里有渠道淘吗????????

网友A:
玩具都是27或35的多,这个频率的不难找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玩具都是27或35的多,这个频率的不难找啊

但那些的接收机都是正负两根线输入的,只能进行开关动作,不能像航模控一样线性控制。没有三线杜邦线接口啊?怎么接无刷电机电调和舵机呀?

网友:
楼主上咸鱼旧货市场去看看兴喜能找到。

网友:
自己改就别考虑了  浪费时间浪费钱  直接闲鱼收个Futaba fm的控就行了  价格都很便宜 前一阵我看有新的6ex好像才3张

网友:
需要几个通道?
潜水艇如果在小水池玩玩的话 可以考虑900MHz左右的 或者433
如果想做水下机器人 池塘里或者湖水里 为了避免捞不上来 用光纤比较好

网友:
FM调频电台的信道间隔是为话音设定的,走PWM信号一过滤波都不认识波形了。
接收机你搜免晶体还是可以找得到的。

网友B:
FUTABA35M的控闲鱼上有,适合玩潜艇'

网友C:
fm的比例控说实话对模拟电路技术要求很高,而且自己做了很容易频率不准。
现在很多单片机用2.4模块做,简单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m的比例控说实话对模拟电路技术要求很高,而且自己做了很容易频率不准。
现在很多单片机用2.4模块做,简 ...

谢啦!!☆⌒(*^-゜)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UTABA35M的控闲鱼上有,适合玩潜艇'

请问72m的穿水大概多少啊

网友:
你最好用35M频点的控,玩潜艇。

网友(2020-08-29):
咸鱼咸鱼哈哈。
原先有一大批 先豪四通直升机就是FM控的哈60包邮

网友D(2021-01-12):
自制难度较大,油管上有自制的视频,得自己用单片机编程

网友(2022-05-01):
引用 网友D:
自制难度较大,油管上有自制的视频,得自己用单片机编程

我会单片机编程,就是模拟电路不知道具体咋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