塞斯纳能不能用2212 2450电机+6寸桨

楼主(2020-03-24):
冲浪者退役了,想弄不前三机,不知道这
电机
能不能用在塞斯纳身上

网友A:
如果是747的话 没问题

网友B:
这电机用来前拉慢速机,效率低得可以……
其实可以买些各种KV的XXD电机啊备着,二十多点到手,最便宜的不到20。

网友C:
你想飞得不爽可以用……就不告诉你,家里2-30个电机怎么来的 O(∩_∩)O

网友D:
XXD最便宜不到15

网友E:
还是低kv配大浆好点,赛斯纳都有了还差这点配置吗?

网友F:
桨还没机头大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