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NAV满油门上窜的问题(skyrocket)

楼主(2020-03-24):
弄了两周INAV,官网翻了好几遍,今天翻到2016年的一篇帖子,详细探讨定高漂移已经极端情况下的skyrocket问题(满油门升天),这几个哥们从2016年一直讨论到2019年才弄明白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,我也是佩服。
由于我已经刷回bf,所以暂时没法测试,等空了刷回INAV再试试。
帖子链接:https://github.com/iNavFlight/inav/issues/486
大概原因有2个:
1,大多数人说的震动问题,飞控有没有做减震,气压计盖海棉等等,这是基本的。
2,软件设置问题

楼主:
推测可能是我之前装光流计的时候使用过 set_debug这个命令导致的蹿高?或者是我设置成256hz的问题,不清楚了,大概是软件设置问题,最好重刷固件,别乱调参数就好了。

网友A:
这种现象就是加速度噪声过大的导致的。文中应该是加速度计内部滤波设置成42HZ了,再开启软件滤波。
不过不知道又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:为什么永远都是冲天而不是冲地,难道是噪声中心始终是偏向一边的么。【手动滑稽】【为什么我发不了表情了。。。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现象就是加速度噪声过大的导致的。文中应该是加速度计内部滤波设置成42HZ了,再开启软件滤波。
不过不 ...

不清楚呀,改了bf就没这么多毛病,想悬停用大疆没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