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容量求解

楼主(2020-03-24):
比如5000ma的电池,是指4.2V放电到多少V的容量?或者放到3.7V能放出多少电。杂牌的虚标多,拿品牌电池说说

网友A:
电池行业一般用4.2到2.7

网友:
一看便知

网友B:
4.2v放到3.7v估计也就能放出2500左右的电

网友C:
按放电完毕后的电池电压(无负载),基本如3楼的图线所示。
本人以花牌5200mah 35C电池为例,从4.2放到3.85左右,再重新充满一般是2200-2400mah
有时飞的猛一些,落地后电池电压到3.75-3.78左右,重新充进去一般得2700-3000mah
这些数据我并没有专门去记录,我飞行的节奏比较固定,每次飞行的时间也差不多,印象中充电器显示的电量就是上面所列的范围。

网友D:
一般指以0.1C电流放电到2.75v的容量,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航模电池容量都是虚标的,5000mah放电到2.75v只有4500左右,如果以大电流放电容量会更少。只有一些18650电池我实测过可以放出标称容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池行业一般用4.2到2.7

就算厂家放电,动力电池可以放这么低电压而不损害电池吗

楼主:
3.7V以下确实掉压很快,尤其性能差的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.2v放到3.7v估计也就能放出2500左右的电

用的什么电池,到3.7才25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按放电完毕后的电池电压(无负载),基本如3楼的图线所示。
本人以花牌5200mah 35C电池为例,从4.2放到3.85 ...

花牌电池没用过,据说不错,回压应该不大,落地3.75,空中应该也低于3.6了。这样飞不会大肚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般指以0.1C电流放电到2.75v的容量,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航模电池容量都是虚标的,5000mah放电到2.75v只有450 ...

不知道什么原理。18650我用过东芝的动力电,容量确实不怎么虚标,相同容量就是太重了,也没有大C数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的什么电池,到3.7才2500

一般来说放到3.7或者3.8就只能放标称容量的一半,如果大电流放电还会更少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花牌电池没用过,据说不错,回压应该不大,落地3.75,空中应该也低于3.6了。这样飞不会大肚吧

目前在用的2块5200mah 55C,半年前买的,已经过百充放循环,一切正常,无发胀。
55C,理论上最大能到280A以上的放电能力,而我飞90涵道,最多也就100A出头,对电池来说应该是小意思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来说放到3.7或者3.8就只能放标称容量的一半,如果大电流放电还会更少

就算是格式电池也只能放出怎么多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目前在用的2块5200mah 55C,半年前买的,已经过百充放循环,一切正常,无发胀。
55C,理论上最大能到280 ...

这个C数也有虚标,还没法测,只能看内阻。电流大了也是过放,电压低了也是过放,BB响设到3.6V,落地3.84,有人说可以设到3.4,到底多少是安全的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算是格式电池也只能放出怎么多吗

正常的聚合物锂电池都是这个特性,如果是18650那种锂电在小电流放电的情况下从4.2到3.0基本能放出4000左右的电量

网友E:
合格的动力电池一般放到3.5-3.6左右能放出标称的容量,容量型18650要放到3.0以下才能放出标称容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合格的动力电池一般放到3.5-3.6左右能放出标称的容量,容量型18650要放到3.0以下才能放出标称容量

麻烦推荐几款这种动力电池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麻烦推荐几款这种动力电池

格氏,花牌 都挺好

网友F:
好电池标多少差不多就是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好电池标多少差不多就是多少

好电池BB设置多少是安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格氏,花牌 都挺好

这2种电池BB设置多少是安全的

网友G:
以前一直用杂牌电池,便宜呀,但寿命短,后来全部换品牌的,的确不一样,性能寿命都提高,一分钱一分货没错,省钱往往就是费钱的开始。

网友H:
看电池放电/容量曲线,低于3.5v以后的容量就快要耗尽了,不要纠结所谓的容量,你把下限(空载时为准,负载大造成的低压不要理会除非电池不行了)把握住就行,留点余地。厂家的容量是电池耗尽,你敢吗?飞上几次,落地空载测量电压超过3.6伏就是安全合理的,记好时间设置一个倒计时。爽飞就完了,没啥。
电池方面格式没有用过,现在服役的是2013年的花牌4200(比别人保管不善的2017达普5200强多了)和2018年的男爵5200。

网友:
还有一点,电池不要满电存放,切记切记。完蛋很快。3.85伏储存在低温下寿命更长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以前一直用杂牌电池,便宜呀,但寿命短,后来全部换品牌的,的确不一样,性能寿命都提高,一分钱一分货没错 ...

这都是经验换来的,没有比较没有伤害。没用过贵电池的不知道贵在哪,没用过便宜电池的也不知道便宜在什么地方,新人还是入便宜的电池开始好些,不然一下4、5块电池报废也是亚历山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看电池放电/容量曲线,低于3.5v以后的容量就快要耗尽了,不要纠结所谓的容量,你把下限(空载时为准,负载 ...

2013!厉害!现在的花牌不知道还能不能这么牛。我就知道好电池放电平台高,不会带载降压很多。飞机和车用BB都好控制,有几个电池都是玩船过放了,根本听不见

网友:
标称的容量都是指4.2放到2.7,但实际用的时候放到2.7电池也挂了,一般到3.6左右就得下来了,好的电池这个电压稍高一点,杂牌电池可能放到3.5还有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