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新新人问华科尔D7E改为2S锂电供电,电压比原来标准6伏的高,会不会烧控?

楼主(2020-03-24):
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人问华科尔D7E改为2S锂电供电,电压比原来标准的6伏高,会不会烧控?

网友:
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A:
改了好多年了,放心用吧

网友:
怕就改锂铁电压正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了好多年了,放心用吧

好的,回头就改了

网友(2020-05-21)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回头就改了

建议价格调压模块,要不会死机。我的就是

网友:
我的D7E一直用2S锂电池,天天飞,这控学会使用了真方便,一控多机,不同品牌的机子,不同种类的飞机,刚学会地平线超轻接收机ar6100对频,把F3P的sfhss接收机换了,以后带一个控就可以了,由于这接收机只支持5.v 以上,所以这台不能用1S飞了,改用了2S电中特威15A电调,换成9050桨,动力猛增一倍,早上飞还不适应炸鸡断8043桨,第二电就适应,动力猛吊机更容易

网友:
会的兄弟,7e里面是线性电源,不是开关电源,输入电压过高,虽然能正常输出3.3v,但压差过大会造成降压模块过热,时间长了会造成不可逆损伤

网友:
道理是有的,D7e的工作电流0.2A,比6v多降压2.4v,相当于增加0.5w的功耗,问题不是很大,这只是在理论层面上探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