频繁失控炸鸡,求原因。

楼主(2020-03-24):
最近频繁失控炸鸡,非常头疼。想大家帮忙找找原因。
先说明下基本情况。入模断断续续快10年,现在用的是13年买的华科尔D10。目前三台固定翼,SAB342、Z84飞翼、毒蛇,都是用好盈电调。飞场是一个400米成400米的大草坪,非常干净,除了草,啥都没有。飞场平时还有很多其他各种控各种飞机,都没听说失控。
进入正题,去年8月飞SAB342发现频繁失控,测试发现601接收不行,(不是抖,是舵面乱动)报废一个601接收。后面又买了两个601,一个SBUS接收(用来无线模拟和直机的接收)两个601接收到现在都才两个月不到,一个用在Z84,一个用在毒蛇上,之前飞都一直没问题,也没有怎么大炸。3月15日发现毒蛇有问题,现场拉距20米就舵面全乱套了,Z84也顺便拉距,没有问题。于是把Z84和毒蛇上的接收对调,毒蛇好了,Z84乱了,分别2种情况测试了4次,都一样,由此判断原来毒蛇上的601坏了,因为没到2月,返厂维修,厂家说检测没有问题。3月22日只带了毒蛇去飞,几个起落后又突然炸了,感觉不对,拉距20米又是老问题。
总结下问题的规律和我自己的初步判断。1、三次都是601接收出事,会不会华科尔601接收质量有问题。2、后两次都是在毒蛇上出问题,会不会是毒蛇上的问题。3、后两次都是飞了四五个起落才开始出现的问题,会不会,飞到后面有点热了,不稳定了。
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所在。谢谢!
附上拉距视频,正常的话,应该是先动副翼,在动升降,在来点油门,作为一套动作,一共应该有三套这样的动作。是了,遥控功率已经调至最大了。不存在功率不足的问题。
下面两个是没有对调之前的视频,毒蛇乱动,Z84飞翼是没有问题的。
下面一个是Z84用了毒蛇的接收,明显就跳了。毒蛇用Z84飞翼接收后是正常的,测试没问题,换了接收还飞了好几个电。
下面这个是毒蛇用Z84飞翼接收后本应该是正常的,隔一个礼拜,又乱动了,回家又测试一次,又没有问题。
感觉还是要挣钱买FUTABA,这些问题真的好烦,三天两头出问题,还不知道问题所在,时间一长,兴趣都会被磨灭了。

楼主:
每次都是先打完副翼,完了后在打升降,完了后在打油门的。作为一组动作,,每次测试都是三组动作。

网友A:
什么控,好象混控打开了

网友B:
我的那个失控的乐迪也是那种现象,插好电后那个舵机一上一下的跳,有时候就好了,我发现抖动和舵机有关系,反正至今我都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失控的。

网友C:
刷下遥控器固件试试!

网友D:
试一下在控内调小发射功率,拉距测试;如果问题解决了或发生率降下来了,可以考虑更换高频头了。
高频头内有个PA(射频功率放大器)单元,长期满功率处于发射状态有过热老化的可能性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的那个失控的乐迪也是那种现象,插好电后那个舵机一上一下的跳,有时候就好了,我发现抖动和舵机有关系, ...

扫齿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扫齿了?

不是扫齿,9克和5克的舵机都有这个现象。

网友F:
我用的是d7和601、701、1002,质量都很稳定啊

网友G:
你拆开遥控看看是不是遥控器摇杆的那个电子原件线头脱焊了,我的遥控也是偶尔乱动,拆开后才发现不是接收坏了

网友H:
我用d10改三合一高频头,遇到过类似第一个和第四个视频里的现象,不过当时我的摇杆在主动地动,但舵面不该动时乱动。后来发现机械微调回中就正常了,我那是混控设置存在瑕疵。  您的情况可能不同,仅供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控,好象混控打开了

D 10,没有设置混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那个失控的乐迪也是那种现象,插好电后那个舵机一上一下的跳,有时候就好了,我发现抖动和舵机有关系, ...

我的是时好时坏,看遥控心情。非常头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刷下遥控器固件试试!

打算只用来模拟用了,因为这个不知道炸鸡多少次了。不敢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试一下在控内调小发射功率,拉距测试;如果问题解决了或发生率降下来了,可以考虑更换高频头了。
高频头内 ...

感觉还是你这个靠谱,因为每次都是飞一段时间就很容易出问题。这控不敢用了,只打算用来模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用的是d7和601、701、1002,质量都很稳定啊

怀疑是我这控太老了,有67年了。出问题也可以理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拆开遥控看看是不是遥控器摇杆的那个电子原件线头脱焊了,我的遥控也是偶尔乱动,拆开后才发现不是接收坏 ...

太多问题了,准备只用来飞模拟了。不敢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用d10改三合一高频头,遇到过类似第一个和第四个视频里的现象,不过当时我的摇杆在主动地动,但舵面不该 ...

那我们的问题感觉差不多,我毒蛇没设置混控,但是这两次感觉它自己学会混控了,不是简单的抖舵那么小的问题,因为这个不知道炸鸡多少次了,不敢用了,打算只飞模拟器了。

网友I:
1、确定周边没有其他基站设备干扰,换个地方就能实验出来。2,2013年的控,如果排除第一点,感觉是控的电路元件有老化不稳定,建议先换其他模友的控再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1、确定周边没有其他基站设备干扰,换个地方就能实验出来。2,2013年的控,如果排除第一点,感觉是控的电路 ...

其他人基本没听过失控的。所以附近要不没有干扰,要不这个控抗干扰太差。。。我觉得还是第二点可能性大点,毕竟时间长了,而且失控也是用过一段时间才会频繁出现的。

网友:
昨天刚炸T28,升降舵线掉了。慰问一下楼主。

网友:
我的d7e有和你有类似的问题,也是601接收机,8个接收机中6个正常,其中有一个接收机是我先打左副翼,再拉升降转弯,然后飞机就会突然右倾,因为这个原因炸了很多次,但是我在地面测试都是正常的,以为是辉盛舵机跳舵导致,后来换了银燕,这个接收机就没问题了,另一个出问题的接收机是飞的板机用的混控,除了打左副翼拉升降转弯飞机就会突然右倾外,有时满油门平飞时飞机会突然拉升降,地面测试同样不会出现跳舵现象,我以为和之前一样是便宜舵机的问题,然后换了新舵机(新换的还是辉盛),依然会跳舵(朋友也有用辉盛的,但是没有出现过跳舵问题,所以我感觉也不一定是舵机的问题,问了很多人找不到原因),这几天飞那个板机又没有问题了,很迷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