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飞控,请问各位大佬

楼主(2020-03-24):
对于F4刷PIX飞控 和apm2.8 用于4轴来说 哪个更强啊,这俩价格差不多。不知道哪个值得鼓捣一下。

网友:
定位不同的!

楼主:
大佬讲讲呗 我就是450入门级 玩个航拍 练手后打算mavic2

网友A:
随便玩玩航拍还是选大疆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随便玩玩航拍还是选大疆吧!

大疆没有动手乐趣 打算玩腻了自组再去万mavic2

网友B:
收个mini pix稳定多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收个mini pix稳定多了,

原本考虑的事naza v2 但是不是电机也次 机架也上不了大的 然后就一切都拉低门槛了 所以就从这俩飞控里考虑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