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6605S 作为 高清图传 地面接收 是否可行?

楼主(2020-03-24):
一、先说下 GX6605S 是个什么东东。
GX6605S 是杭州国芯自主研发芯片,主要DVB-S2高清卫星机顶盒市场。
某宝能买到开发板,是下面这个样子滴

硬件规格
SOC:  | Nationalchip GX6605S CPU:  | C-SKY ISA V1, CK610M, MMU, 16K-icache, 16K-dcache RAM:  | 64MB DDR2-DRAM inside USB:  | EHCI + OHCI, support USB2.0/1.1, HDMI: | 1280*720 Framebuffer, media player could 1080P GPIO: | 5 buttons,4 LED, 3 GPIOs JTAG: | XX32F103C8T6 for USB-JTAG,micro-usb connect PC UART: | CH340g for USB-UART debug console,micro-usb connect PC SPI:  | 4MB SPI Flash only stores bootloader and media player Power: | 5V1A from JTAG and UART's micro-usb port, no need
external power supply
开机
1080P video:

二、怎么做
开发板接上USB网卡,接上HDMI屏幕,作为高清图传的地面接收端。
三、可行性
优点:
1、便宜开发板厂家在推广 ,一块不到40块
难点:
1、软件的适配
想到就发出来了,大牛轻拍

网友:
如果能够详细一点就好了。

网友:
厉害了,发射端怎么操作

网友:
X宝没有啊?

楼主:
很复杂呀

网友(2022-09-30):
应该是可行的

地面端:
如果是linux系统,可以把OpenHD里面的主要软件抠出来移植上去,最主要的问题是OpenVG能否在你这个板子上运行
我尝试将地面端移植到了普通的ubuntu电脑上,可以运行,可以参考我的博客
https://blog.csdn.net/hoopertsau/article/details/126150575
OpenHD改造实现廉价高清数字图传(树莓派+PC)

天空端:
可以使用便宜的国产化pi,将OpenHD里面的主要程序迁移上去,核心是要搞定rtl8812au驱动程序
可以参考我的另一篇博客
https://blog.csdn.net/hoopertsau/article/details/127127722
OpenHD改造实现廉价高清数字图传-OrangePi i96移植篇

应该可以花点功夫就可以移植上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