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级练习机改电

楼主(2020-03-24):
请教40级的练习机改电的,电机该选什么型号的,KV多少,谢谢

网友:
2820 510kv-650kv 。
还可3520  同样KV值  更强
6S

网友A:
我的练习机电装配置,双天翼酷3520/510kv80a电调,13*6.5桨,6s3300电池

网友:
练习机 2820 900左右的kv 4s电池 推重比差不多1就够了,暴力飞 2826 kv740 4s电池 我就有一个

网友:
看你重量推断动力,有个网页可以用各种电机,各种电池螺旋桨来预算动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练习机电装配置,双天翼酷3520/510kv80a电调,13*6.5桨,6s3300电池

这个配置靠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