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友们 19款睿思凯和R9MM接那几根线 另外 如何对频

楼主(2020-03-24):
如题

楼主:
按这张图接线,无法对频!
关闭了内置高频
打开外置r9m fcc
打开对频(Bind)
r9m红灯常亮

接收机按住上电,红绿灯常亮

都是19款的!

另外问下大通不是接地面站就能给接收机通电么,现在怎么不行了!

楼主:
谁来救救我!遥控器,高频头,接收机都是19款,同一家店买的,固件应该也一样得

楼主:
补充下,我试了两种协议
R9M FCC
R9M ACCESS
都不行,是不是我操作方式不对?

网友:
小白路过小白路过

网友:
高频头固件要和接收机固件相同 然后打开r9m对频 按下接收器对频插电按钮

网友A:
正好前几天装了架牙签机,用的R9MM,f.port端口。

R9MM的Inverted S.Port就是一般说的正向串口,S.PORT/F.PORT是常说的反向串口。既然你的飞控有TX1,你可以将TX1连到Inverted S.Port,再接5V和GND,然后使用f.port模式。然后CLI中输入如下命令:
set serialrx_halfduplex = ON
set serialrx_inverted = OFF
save
可以参考这里:https://oscarliang.com/setup-frsky-fport/

对频,你高频头选的是D16模式还是ACCESS模式,新买的R9MM貌似需要ACCESS模式对频,先注册,再绑定,分两步完成。不同于以前的直接绑定接收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好前几天装了架牙签机,用的R9MM,f.port端口。

R9MM的Inverted S.Port就是一般说的正向串口,S.PORT/ ...

你好,我试过选外置高频头  r9m access 协议,注册接收机时检测到是r9mini(我是r9mm)接收机成功  但是注册成功后具体怎么操作,我怀疑我这里错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试过选外置高频头  r9m access 协议,注册接收机时检测到是r9mini(我是r9mm)接收机成功  但是 ...

注册完了在下面有三个行,每个都有个"Bind"。随便选一个"Bind"把刚注册的接收机绑定就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册完了在下面有三个行,每个都有个"Bind"。随便选一个"Bind"把刚注册的接收机绑定就好。

谢谢,你说的和我朋友发的教程一样!估计是那三行bind我使用方式错了,所以没对上(因为创建接收机成功了的)晚上回去再试试!
谢谢大佬

楼主:
最后刷了1.2.0的固件解决了

楼主(2020-11-08):
最后提醒下大家
去看兔蛋的教程有一个专门讲19款耍固件,不要看老版本的,有点不一样

新2019款x9d给接收机固件刷写的时候一定要插高频头模块里面的针脚,不要插电池仓里面的

高频头必须和接收机固件版本相同,比如都是1.2.0版本
有需要固件的朋友可以加我微信找我要15082778864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最后提醒下大家
去看兔蛋的教程有一个专门讲19款耍固件,不要看老版本的,有点不一样

2019可以ota升级,没有必要再去插着线升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19可以ota升级,没有必要再去插着线升级了

那也需要你先给接收机刷了固件后的事!
接收机拿到手的固件版本没这功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也需要你先给接收机刷了固件后的事!
接收机拿到手的固件版本没这功能

现在早就有出厂就带ota固件的接收机卖了,估计你拿的老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