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坦克] 驱动轮拆卸

楼主(2020-03-24):
如图灿烁的全金属豹2A6驱动轮怎么拆下来,要用到什么工具,找了好久没有找到方法。

楼主:
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下,在此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2.5mm还是3mm的内六角扳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.5mm还是3mm的内六角扳手。

从哪里拆,中间那个孔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从哪里拆,中间那个孔吗?

是的。

网友B:
中间那个孔里是十字螺丝,要用小点的,中间那个孔很可能在伸进螺丝刀的时候把孔给弄大了。不过太小的可能又扭不动,自己看着办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中间那个孔里是十字螺丝,要用小点的,中间那个孔很可能在伸进螺丝刀的时候把孔给弄大了。不过太小的可能又 ...

谢谢!

网友:
买的时候有送六角螺丝刀的,驱动轮中间的洞使劲捅进去就行了,诱导轮才是用十字螺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