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AV飞固定翼,油门和方向没有反应问题

楼主(2020-03-24):
最近入了个大疆图传,想用它来飞固定翼,看到新版INAV支持大疆OSD了,所以入了个F4V3S的飞控刷了INAV。但是在地面站调试时遇到问题了,我用的sbus接收机,在地面站的遥控器检测那打杆对应的通道检测都没问题。副翼和升降的舵机,遥控器打杆时是动的,但是方向和油门打杆怎么都没反应,通电电机是有自检声音的,但是就是给油不转。请问是为什么呢?图片是我的舵机地面站设置,地面站里面推动滑块电机是转的

网友:
好像那个英国人painless360有教程的

网友:
没见过,落伍了。

网友(2021-02-26):
楼主解决了没有,我跟你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一样的问题,期待有人答复

网友(2021-06-13):
我参数全绿解锁就是不转

网友A:
校准电调行程没?最后一张图飞机图标下面有个小开关打开它,接电池推动上边的滑块电机会跟随转动,也可以用滑块当作油门杆来校准电调!还有电调的通信协议选对了吗?

网友(2021-12-06):
引用 网友A:
校准电调行程没?最后一张图飞机图标下面有个小开关打开它,接电池推动上边的滑块电机会跟随转动,也可以用 ...

太感谢了,就是这个问题,感谢感谢,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啊?我飞的是飞翼,也是在通道那里看得到遥控器的操作,一切正常,拨动解锁、模式选择,都会有BB提示,也是正常的,而且也按照上面说的做了电调校准,但是遥控器就是不能控制舵机和电机,一点反应都么有,网上都找遍了,找不到答案,郁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