舵机很抖是怎么回事? 遥控的问题

楼主(2020-03-24):
附翼舵机一对好频就开始左右小舵量快速抖动,起初以为是舵机问题,换了好几个舵机都抖,后来以为是主板问题,换了好几架不同的 飞机发现都是附翼那个通道在抖,把遥控拆开了重新装回去,不抖了,过了一会儿又开始抖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看你说的情况,可能是副翼电位器磨损

网友B:
如果是无规律的抖动,则是电位器磨损导置接触不良,换掉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说的情况,可能是副翼电位器磨损

谢谢,是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无规律的抖动,则是电位器磨损导置接触不良,换掉它。

应该是 的,我拆下来重新装一下又暂时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无规律的抖动,则是电位器磨损导置接触不良,换掉它。

我把摇杆拆下来重新装上去暂时又好,应该是的

网友:
数码舵机死区太小,同时连杆连接太好了,阻力太小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